求助:记录长度与存储深度

楼主(2010-12-14):
记录长度和存储深度有什么区别,还是两者是一个意思?

网友:
记录长度没什么用,是国内厂家想出来的噱头。

  记住认准存储深度,目前国内示波器厂家具备大存储深度的只有RIGOL、SIGLENT两个厂家。

楼主:
没具体解析

网友:
本来存储深度和记录长度是一个概念,这个在安捷伦、TEK示波器的某些文档上可以得到证实。但目前国内某厂家做不出存储深度大的示波器,则标了一个记录长度1M的指标,以求蒙混过关。

    存储深度是一次采样的记录点数,记住是一次采样,在多个时基都可以进行,对于存储深度大的机器,由于一次采样的点数很多,因此STOP后波形可以展的很宽,这在分析一些串行协议时比较有用。

    国内偷换概念的记录长度大概指的是录制波形(可能是很多次采集的波形)总的存储量,并不是一次采集下来的波形存储量,实际使用过程中用处不大。

    SIGLENT的示波器额外有一个记录长度6M的功能,他有一个专门的波形记录仪功能,这个记录长度6M指的是波形记录仪可以记录的最大长度。这跟以上的记录长度和存储深度都有区别。

网友(2011-11-26):
回复 网友A:

学习了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