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能否耦合脉动直流电

楼主(2010-12-14):
图中变压器初级线圈产生的为矩形波(直流),不知道怎么能通过变压器耦合过去的,请指点!

网友:
可以。关键是变压器要以脉冲频率来设计。频率太低,变压器可能很大。

网友:
当Q1导通时,变压器初级线圈储能,同名端5此时变低,二极管D7截至。到Q1截止时,变压器初级线圈能量释放,同名端5电压升高,D7导通。

容易理解了么?

当然如楼上所说,频率要高,不然铁氧体变压器会饱和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当q1导通时,变压器初级线圈储能,同名端5此时变低,二极管d7截至。到q1截止时,变压器初级线圈能量释放,同名端5电压升高,d7导通。
容易理解了么?
当然如楼上所说,频率要高,不然铁氧体变压器会饱和的

那意思是说只要变化的电压就可以通过变压器耦合过去,不一定需要方向的改变,是吧?

网友:
建议找本讲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书看一看

网友:
想想法拉弟.

网友:
看来楼主的思维还停留在工频变压器、正弦波上。

方波也是由频率不等的正弦波合成的,傅立叶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图中变压器初级线圈产生的为矩形波(直流),不知道怎么能通过变压器耦合过去的,请指点!

仅就楼主帖子标题——变压器能否耦合脉动直流电——来回答,仅供参考。

不能。
1。变压器只能耦合交流电。
2。对于脉动直流电,貌似很小比例的脉动成分可以耦合过去。
3。但是,占有很大比例的直流成分将使得铁芯(或磁芯)处于饱和状态。
4。开关电源的输入级是脉动直流,这一点不假,但是后面的变压器耦合的却不是那个脉动直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