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大家列举一些单价1元以下的单片机,越便宜越好

楼主(2010-12-14):
如题,最近在做个很简单的加热控制的东西,想用个单片机来做,但对方对成本有要求,所以麻烦各位推荐下

网友:
松翰,台湾的多

网友:
简单的加热控制,可以不用单片机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本来也想用几个三极管来做,对方还想实现一键开关机功能,另外空间也有限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好像台湾做的比较好的是合泰,今天下午问了下,最便宜的也要1.2元
义隆的8个脚的IC能做到什么价格

网友:
S T C不是有0.99的单片机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,不过不是说STC不太好吗

网友(2011-01-15):
回复 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谢谢,不过不是说不太好吗

嗯,不太好,但也算很好了。

网友:
仪隆 菲林 价格绝对优惠 http://www.wxjzkj.com/

网友(2011-05-17):
飞凌单片机,只要几毛钱,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,是你的首选。

网友(2012-01-09):
回复 网友E:

台湾  芯睿的  8脚的   价格在0.5元左右   台湾芯片的  烧录器 和仿真器  价格加起来大概在1600元左右。

网友(2012-02-16):
一键开关机的功能用三极管电路也可实现。但你的温度控制呢?

网友(2012-03-27):
带AD 14pin SOP封装,比较便宜的有哪些型号,能做到多少钱批量呢?

网友:
如果有1KK的量,有的可以做到非常的便宜。

网友F:
关键在量,有1KK的量很多台系可以做到1元以下

网友:
只是看看,我不发言。

网友:
量大了,厂家会给你优惠价的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stm8s003系列,前段有st的说这个价格很低,具体的价格忘记了

网友:
十速的PA10A.   8脚封装的有2路12位AD.   16脚的有6路12位AD.

网友:
用我们这边,43P1108,12位AD的,只是开发工具比较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关键在量,有1KK的量很多台系可以做到1元以下

1KK,我觉得TI的430都可能做到1块钱以下。

网友:
台湾 产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