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关于ucos中断问题

楼主(2010-12-14):
static  void  BSP_IntHandler (CPU_DATA  int_id)
//void  BSP_IntHandlerEXTI9_5       (void)  { BSP_IntHandler(BSP_INT_ID_EXTI9_5);         }
{
#if (CPU_CFG_CRITICAL_METHOD == CPU_CRITICAL_METHOD_STATUS_LOCAL)
    CPU_SR         cpu_sr;

#endif
    CPU_FNCT_VOID  isr;

    CPU_CRITICAL_ENTE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ell uC/OS-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           */
    OSIntNesting++;
    CPU_CRITICAL_EXIT();

    if (int_id < BSP_INT_SRC_NBR) {
        isr = BSP_IntVectTbl[int_id];
        if (isr != (CPU_FNCT_VOID)0) {
            isr();
        }
    }

    OSIntEx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ell uC/OS-II that we are leaving the ISR            */
}

中断服务函数是在这加的  如果有多个中断  是不是都加在这个函数里面?

楼主:
额  补充下 是不是可以通过相互间的标志位来区别?这样子就可以放到同一个函数里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没看过ucos在ARM上的移植,但仅仅看这一段还是比较好猜的。
BSP_IntHandler应该是一个所有中断的共同服务例程,中断依靠参数int_id来区别,关键是函数中的这三句:

isr = BSP_IntVectTbl[int_id];  // BSP_IntVectTbl应该是一个函数指针数组,里面的每一个指针都是与下标(int_id)对应的中断服务例程。
if (isr != 0)       // 如果指针不空。
   isr();            // 则调用指针指向的中断服务例程。

如果看明白了这三句的意思,那么中断服务例程在哪里加,就应该很清楚了:
1、定义一个中断服务例程(名字随便取):
void xxxx_isr()
{
}
2、找一下有没有已定义好的填写BSP_IntVectTbl数组的函数或宏,如果有,则把xxxx_isr和希望的中断号作为参数调用那个函数或宏;如果没有,就自己直接往BSP_IntVectTbl数组里对应的中断号填写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哦  谢谢哈

网友(2013-11-01):
参考这个
BSP_IntVectSet(BSP_INT_ID_DMA1_CH5, UART1Rx_DMA1_CH5_Interrupt);
        BSP_IntPrioSet(BSP_INT_ID_DMA1_CH5, DMA1_CH5_UART1Rx_UIP);
        BSP_IntEn(BSP_INT_ID_DMA1_CH5);

网友(2014-06-04):
引用 网友A:
没看过ucos在ARM上的移植,但仅仅看这一段还是比较好猜的。
BSP_IntHandler应该是一个所有中断的共同服务例 ...

能不能给个例程啊。比如BSP_IntHandler (CPU_DATA  int_id)这个函数要改么,而自己写的例程需要寄存器值保护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