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EMC测试时,参考一个了电路,不知此电容一端接电源正与接地有什么区别。

楼主(2010-12-14):
原来我的板子是电容一端接地的,在错EMC测试时发现群脉冲影响很大。参考一本教材将电容一端接电源正,发现效果比较良好。但是不清楚此接法有什么好处。难以理解。
这是我用的原理图

这是参考的原理图

网友:
改后那个221电阻还有吗

网友:
电容感觉应该放在电阻前

网友:
楼主这个图,要看工作的频带

第一个图,RC低通会不会滤掉了你的信号?

fc=72379.8

第二个,也是个RC

fc与U7的电阻有关,计算不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第二个也是RC?这个如何理解?我用的电阻是5.1k,电容是100nf。

网友:
如果滤掉了,正常也不能运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实际测试过,不会滤掉的。

网友:
去掉那个横放的电阻再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怕去掉后,电容直接通过三极管放电了。不过去掉也试过,效果也不好。就上拉到电源正后效果最好。

网友:
失效的现象是什么?重启还是这部分电路部工作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通讯不正常了。光耦是操作AD用的。群脉冲对IO打,直接影响到AD。有时候数据传输就不正常了。

网友:
脉冲打左半部分还是有半部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右边。三极管侧

网友:
说不出为什么。。。帮顶! 等高手做答

网友:
那将电容直接接正负极试过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没试过额

网友:
如果脉冲打在上图ABCD上四点名明显,你改正过的电路好一点因为脉冲都通过最短的电阻路径流出,而你第一种就经过电阻,注(电容在脉冲群应该认为是短路?)

自己这么认为,高手在说说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也有道理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