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Microchip的24LC08B和Atmel的AT24C08B的区别是什么?

楼主(2010-12-14):
公司一款产品,原来用的是LF2407A外扩了一片AT24C08B做参数存储用,用IO口模拟I2c时序。上周库房清理,找出一大批24LC08B。老板让先把这批24LC08B用了,可是替换以后,发现无法对24LC08B进行读写操作。查阅了英文的pdf,从引脚,电压,时序多方面都进行了对比,也没发现两种芯片的区别。哪位大哥有两种芯片替换的经验呢?

网友:
Microchip的24LC08B,5 ms写时间,atmeld的10ms

楼主:
可是写时间短的,代替写时间长的芯片,应该没问题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