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12下载问题

楼主(2010-12-14):
TMS320F2812可以正常连接,当在下载程序到flash的过程中,时常出现下载过程停滞的情况,即上位机显示一直处于ERASE过程当中,如下图所示,一直处于这个界面。

        使用的软件为CCS3.1,仿真器为ICETEC-5100USBV2.0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

tancm@163.com

网友:
2808我用过,之前也一直遇到这个问题,进度条一直不动,有时又可以烧进去,没搞懂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