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完整的下推式磁悬浮的模拟原理图

楼主(2010-12-14):
各位高手这里请了!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电路。

网友:
模拟方式的话,电路图比较感兴趣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全部资料,手头没有4066就用三极管当开关用,取下悬浮物后电路基本不耗电。自己设计的PCB,不是很好,但做出来效果很好,非常稳定和节能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!这个板块已经是越来越冷清了,如果你能发些图片和视频资料或许还能重新提起大家的兴趣。
希望能再次火起来。

网友:
下推式我做了几个,但是效果一直都不是很理想。如果做的好,我觉得磁悬浮的用途和玩法应该远不止如此。

楼主(2011-02-06):
回复 网友A:

这位师傅这个原理图真的可以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的磁悬浮都玩了好长时间了,要不我也不会设计个PCB来骗大家啊,100%可靠,而且悬浮物非常好放,丢上就行。最近在搞AVR单片机,想做个平衡车,所以很少关顾磁悬浮论坛了。

网友:
哈哈,找到兴趣相同的了。我也在搞自平衡车。
下推式磁悬浮我还没有搞定呢,兄弟可否提供一些线圈和传感器等的详细资料。
谢谢!我的邮箱:zane@dinwellhk.com

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
线圈和传感器要求其实很简单,线圈根据你的环形磁铁的大小设计就行,线径0.4mm左右就行,粗一点需要骨架就大,但调整力强,所以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还是粗一点好。有一点儿很关键,就是环形磁铁的位置,当感觉线圈调整力较弱的时候要将环形磁铁往下移动,我做的直接将环形磁铁放到了线圈下面。
传感器我用的是3503,网上买的,器件表面只有503几个字。
说真的我感觉磁悬浮太简单了,另外无线供电受悬浮磁铁的影响太大,效率比较低,所以好长时间不玩了,有些东西就是隔层纸,捅一下就破了,我当时兴趣也挺高的,现在正忙其他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您的资料和支持。虽然很多东西弄明白就不好玩的,但是在没弄明白之前心里不塌实。
最后还有几点不明,还想请问一下:
1.电路当中J1 HALL1&2是接什么的。
2.传感器是否只用一个3503就可以了。
3.线圈是否是用两个,中间是否有铁芯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1、J1接的是检测悬浮物偏移的两个霍尔传感器3503,中间两个是接电源的,边上两个是输出。其实就是个插座。
2、传感器至少要两个,如果要想省点电的话,就要再加上一个悬浮物检测的,平放在悬浮物下(我是贴在另外两个的上边。只要能检测到悬浮磁铁的磁场就行了),不加检测的话耗电量是惊人的,平衡时非常省电,电流在100ma以内,线圈越一致电流越小,我的线圈线径都不一样,不很好,但电流可以小到70ma左右。
3、线圈要用四个,两两同名端相连对角放置,下推式一般要用四个的,其实图上L1和L2都是两个线圈串联而成的。中间不一定要加铁心,我的加了,可以增大线圈的控制力,但在悬浮大物体时要用到大磁铁,此时可能出现(线圈+环磁)对悬浮物的推力小于铁心与磁铁的吸力,造成磁铁吸在铁心上,不过最好还是加上,毕竟我们做的悬浮物不会大于200克。你可以参考本论坛其他帖子,我也是根据他们的一步步琢磨出来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悬浮物检测的电路就是原理图下方的LM393电路吗?(J3)
再次感谢您的热心回复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是的,使用LM393是因为其状态转换比普通运放快,mv级的变化就可让其转换状态,我手里刚好有所以就用了,普通运放也可以的,直接做开环的,当做比较器用。

网友:
按照您的原图做了一个板,还没有测试。
传感器只找到标示为“H03 ”和“95A”,不知道和3503有什么区别。
下一步做线圈。

网友:
霍尔传感器只要是线性的应该都可以,要求不高,只要调整运放的放大倍数与之适应即可,我做的板子上为了调整方便把R8和R20换成了10K的多圈可调,方便改变放大倍数,我的实际阻值在5K左右,我比较懒,就没再更改PCB,sorry !
另外散热片千万不要用,各个B772和D882的集电极与散热片相连,不做绝缘直接连会冒烟的。该电路不用散热片也不会烧坏管子,我的没用,各管温都不温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本来想将板子设计成双面贴片元件的,后来想想反正是为了玩,就做一个,所以布局也没在意,适合即可,所以难看了点儿,而且板子弯的弧度与环形磁铁不太吻合,不过也能放下,我的环形磁铁外径15CM。
另外我的平衡车也做好了,效果还可以,不知你的怎么样了?

网友:
谢谢提醒,我也发现这个问题,散热片已经拆除了。环形磁铁出去电子市场找了几天都没有发现合适的。不知你是在什么地方买的?
可否如同论坛的另一位朋友那样:用一圈小磁铁代替。
板子你设计的还不错啊!我就懒得自己画了,呵呵!

网友:
平衡车的进展还卡在陀螺仪上面。一步步来吧!先把下推磁悬浮做出来先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的环形磁铁是在网上买的,20元,用一圈小磁铁代替完全可以,只不过要做好安全工作,千万不要让悬浮磁铁与下面磁铁吸到一起,会两败俱伤的。我是考虑到这点才用环形磁铁的。网上购物挺方便的,没必要到处乱找材料的。
平衡车陀螺仪用ENC-03就行,才18元,放大电路板自己设计一个就行了,我的就是用的废PCB上的贴片358运放加贴片电阻电容做得。挺小巧的,而且是单面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的,我用24个小磁铁均匀排成一圈卡在用激光机切割的压克力里面,上面有隔板不会吸到一起。
自平衡车陀螺仪用ENC-03做载人可能不行吧,你电机用的电动车无刷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的还是模型车,稳定性我还不太满意,许多问题还需要解决,陀螺仪肯定要改用更好的,这个只是实验。载人的正在考虑电机问题,因为要考虑到电机的力矩和驱动问题,所以准备先设计电机驱动,先让无刷电机转圈再说。今年在公司监管了安全员工作,所以时间比较紧,进度会比较慢,走一步说一步吧。

网友:
是的,开年后的工作都很忙,手上也是几个案子在做,忙里偷闲嘛,有点爱好日子过的更充实。
我在东莞长安,有什么可以帮到忙的尽管讲。

网友(2011-03-10):
回复 网友A:
今天抽空把线圈和磁铁做出来了,通电测试电流好大,功率管发热严重。
我不知道是采用以下的那一种方式:
1 中心吸,磁面斥,  2中心斥,磁面吸
另外,请问中间的霍尔的排列和上下距离是如何定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第二种,中心斥,磁面吸。调试时靠近哪个线圈哪个线圈斥,相对线圈吸。
霍尔放在线圈中部高度就行,这和线路的放大倍数共同作用使浮子悬浮。检测浮子的霍尔直接粘在另外两个上面就行(平躺)。
电流大没关系,大了控制力才强,调节到平衡位置就会非常小了。
静候你的佳音!!!!!!!!

网友D:
谢谢关注!
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原理图上有个地方不相同

1 (原文件名:11.JPG)

2 (原文件名:222.JPG)

网友:
"手头没有4066就用三极管当开关用,取下悬浮物后电路基本不耗电。"
上面这部分电路不是很理解,烦请帮忙看看,谢谢!

网友:
我的磁铁和线圈

2 (原文件名:2.jpg)

1 (原文件名:1.jpg)

网友:
这个论坛现在比较冷清了对吧.  很可惜的.
早在前两年就开始介入磁悬浮了,现在应该可以向纵深发展,
可以分别向做得更好,做得更便宜,和做得更简单三个方向探讨.
在更省电和更大的承载能力的探求上,完全应该大有可为.
······
咱来回答你几句吧.
按咱的认识来判断,你的磁铁布局可能不合理了.

说得对不对,马上就可以简单验证的:

先把线圈取走,只剩一圈磁铁.
手握那个永磁浮子,从空中靠近这圈磁铁的圆周某点开始(别吸上了).
沿直径向对面的圆周某点“感受”一下这个组合环的磁场(斥力).
应该是越向中心相斥越“高”,    越向两边相斥越低,直至相吸.

如果中心比较平坦,还能忍受.
如果中心出现凹陷,   就是不合理,就需要缩小组合环的直径.

还有一个要点:
就是线圈的高度必须低于组合环的斥力场高度.
必竟,永磁场才是浮空的真正“主力”.
电磁力在这儿只是起调节作用.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谢谢关注,其实磁铁和线圈的要求并不是很高,稳定悬浮主要是靠传感器,
不规则的磁场和线圈会对电流产生影响,但是照样可以悬浮的。
正如同“dkld_720”兄弟所:磁悬浮太简单了,有些东西就是隔层纸,捅一下就破了

网友:
感谢“dkld_720”的支持,终于可以稳定的悬浮了,电流80mA就可以稳定的悬浮
不多说上图看

1 (原文件名:20110312376.jpg)

2 (原文件名:20110312377.jpg)

3 (原文件名:20110312378.jpg)

4 (原文件名:20110312379.jpg)

5 (原文件名:20110312381.jpg)

网友E:
只要求能浮起来,是不会难.
但要浮出好指标来,就永无止境.

比如:
更有爆发力,
更省电,
更便宜,
更简单、
更容易制作,等等......
有很多方向可以继续努力.

咱打不开这个帖子的全图.
但从其他帖子的图上是可以看出,
射极输出的全桥,属不合理设计!   明显影响输出功率的的爆发.

又从楼上的图片来看,  悬空高度得从线圈顶部算起.   就浪费了强磁资源.
也就是说,按你现在的浮空高度,浮空重量,调整力度,等等要求不变,
明显可以更加优化. 可以进一步努力.  具体将体现在体积和成本上.

网友:
是的,我也相信这个不是最佳设计,所以我才会先做出来,然后改进它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恭喜了,效果不错,大家都是业余玩的,不要向楼上大侠所说的那样要求自己,多累啊。另外既然提出那么多建议,最好给个成品设计啊。我们业余人员要的不是评审员,我们求的是帮助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恭喜了,效果不错,大家都是业余玩的,不要向楼上大侠所说的那样要求自己,多累啊。另外既然提出那么多建议,最好给个成品设计啊。我们业余人员要的不是评审员,我们求的是帮助。
嘻嘻! 首先肯定你是个热心的好人.

不过,批评的,建设的,都是需要的. 才会有进步,有长进. 咱们才不会一直落后.

两手都要抓,两手都要硬!  对吧?

哈哈!咱在这儿也学得差不多了.  也该给点回报了,咱有这份心意,也有这份能力.

咱要创新了! 要来一个最简单的,效果又不太差的,又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的, 要有独立见解的,  好吧?

最多2天,届时敬请多多拍砖指正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E:
两个热心的人,在这里不管是批评的建议的,肯定都是好人。相互交流才能进步的更快。
借楼主开的帖,我再上几张图顶顶吧,期待上面兄弟的佳作。

网友:
三人行必有我师.

就冲着楼上的有机玻璃结构, 给人启发不小.

咱谋划了一个利用光盘片做结构支撑的办法. 以后种种实验就在那上面做了,取材容易,改动也方便.可以象玩积木差不多.
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620349&bbs_page_no=1&bbs_id=3049

网友:
我的电路和结构一直在改进,我会一直关注你的帖子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我的电路和结构一直在改进,我会一直关注你的帖子。

建议你尝试把线圈逐步往下降或把磁铁相对升高.  也就是等效于提升了悬浮高度.

凈空的悬浮高度.   是重要指标.    要千方百计浮得更高!   呵呵.

网友:
就目前的电路结构可以浮多高?我试了把磁铁升高,稳定度下降不少,不容易放置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浮子磁力越强,可以浮得越高.

底盘的磁场由于受线圈的磁力制约,无法发挥,只好等加大电路功率了.

线圈加粗加绕,效果也会明显.

比如:  线径是原来的1.4倍. 圈数再加倍.
也就是2倍截面,2倍长度.  电阻值不变,安匝数却加倍.
理论上功率不变的条件下可以达到4倍功率的效果.
实际上,由于体积大了漏磁大,外周变长等原因,达不到4倍功率的效果.  3倍功率效果还是可能的. 也就是1.7倍的电流效果.

网友:
我的现在稳定度已经满意了,随手放上去就可以,也不会抖动。调试了一段时间后对它的特性了解不少。
现在增加高度,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层磁铁,然后高度平线圈。用手感觉浮起5CM没有问题,
不知道传感器能胜任否,线路也要改。

网友:
查了一下,如果我没搞错的话,  悬浮高度与电磁功率居然是4次方关系.

也就是浮空2倍, 电磁功率要16倍!

好在高度翻一番还是有可能的,再远也不想了.

网友D:
目前的电路只能到2.5cm,再高就不行了。我的目标是5cm,我正在用其它方案做第二套。

网友:
继续努力,关注中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怎么没加铁芯?加上之后再把线圈降低是否就能够有效的提升悬浮高度?

网友(2011-05-16):
有重新做了个,也只能浮到3CM。再高就不稳定了

网友:
加了铁芯效果反而不怎么好,不知道怎么原因

网友:
我想知道:垂直的两个霍尔器件是和线圈的磁场有关系,还是上面的悬浮物的磁场有关系?

网友:
就是霍尔传感器检测的是线圈的磁场还是上面的悬浮物的磁场?

网友:
如果3503改成是HW101的话,这两个传感器如何摆放?

网友(2011-07-05)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全部资料,手头没有4066就用三极管当开关用,取下悬浮物后电路基本不耗电。自己设计的pcb,不是很好,但做出来效果很好,非常稳定和节能

谢谢dkld_720 的好资料!学习中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谢谢提醒,我也发现这个问题,散热片已经拆除了。环形磁铁出去电子市场找了几天都没有发现合适的。不知你是在什么地方买的?
可否如同论坛的另一位朋友那样:用一圈小磁铁代替。
板子你设计的还不错啊!我就懒得自己画了,呵呵!

环形磁铁可以用扬声器的环形磁铁代替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有重新做了个,也只能浮到3cm。再高就不稳定了

能浮到3cm已相当不错了,佩服

网友(2011-11-16):
打算参照这个,做一个出来玩下。

网友:
求资料我也做一个

网友:
很好,也想参考做一个

网友(2012-02-19):
资料收了 感谢楼主

网友(2012-05-28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
   尺寸规格:27MM*12MM*H14MM 用0.5mm的线要绕多少圈,电阻多大,或给计算公式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目前的电路只能到2.5cm,再高就不行了。我的目标是5cm,我正在用其它方案做第二套。 ...

能到3cm已经很好了,我的在浮子不加负重下就2CM。
5CM不知霍尔能不能感应到浮子的磁场。
youku 上看到一个很牛逼的悬浮,居然能倒过来,还很稳定。
不知道论坛上谁的作品能达到这个程度了,
目前我的正向这个方向努力中,但是有点迷茫,不知道调那几个参数好!
弄了一个下午,垂直方向还是没有稳住。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zk3MDc4OTA0.html

网友:
悬浮的高度是不是只能靠永磁铁的强度来提高?....要提高悬浮高度还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

网友:
必须做一个  用电磁炉线圈行不行  QQ277152571

网友F(2012-07-03):
我还是新手一个啊,看得稀里糊涂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还是新手一个啊,看得稀里糊涂的。

我也是阿

网友:
好帖...先做标记用到再来回访

网友:
看到你的霍尔元件安装方法好像不太一样,怎么弯曲?

网友(2013-07-04):
andyhuang,你好,还在吗,最近在看这个东东,大家讨论吧,qq 372702413

网友:
很好 受益匪浅

网友(2013-08-07):
引用 网友E:
只要求能浮起来,是不会难.
但要浮出好指标来,就永无止境.

请问一下:“为什么说全桥的输出方式影响功率爆发呢?”我之前是做电源的,所以对这个说法比较感兴趣,还请耐心解答,谢谢。

网友(2013-09-16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感谢高手分享啊,正在摸索着做一个,希望遇到问题了能继续帮我解答一下,呵呵!

网友:
如何走进"磁悬浮"?从现在开始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关注!
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原理图上有个地方不相同

求助一个完整的磁悬浮电原理路图 谢谢

网友G:
这个搞起来比较复杂,先收藏个

网友:
亲,线圈是你自己绕的吗,大概绕了多少圈啊?用的多粗的线啊?

网友H(2013-10-25)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搞起来比较复杂,先收藏个

你好!我看你在这个帖子里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620349-4-1.html  12年就在关注磁悬浮了  现在还没着手做吗?

网友:
这个资料不错

网友(2014-01-12):
资料不错,收下

网友:
我想做一个试试,就是线圈和调试方面有点迷茫

网友(2014-02-15):
高度要是再高点就好了,还有就是要是可以横过来就牛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好!我看你在这个帖子里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620349-4-1.html  12年就在关注磁悬浮了  现在 ...

有种病叫。。。拖延症。。。

网友(2017-01-06):
很有意思的制作,有空了也玩一玩。

网友:
一直想找这些,发现已经有了,先学习一下

网友:
好高大上的东西》。。

网友(2017-11-13)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关注!
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原理图上有个地方不相同

请教一下,你再做这个磁悬浮时候,有没遇到磁铁在上方一直震动,手一放开就掉下来了,感觉就是在中心点那里一下吸到左边一下吸到右边,然后就自己震动起来了

网友(2018-01-26):
mark,谢谢这两天在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