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TUS II用Verilog 编程。测试程序用到monitor 和display 。输出的显示结果在哪看

楼主(2010-12-15):
程序编译没有错误,那个monitor和display的输出结果在哪个窗口看啊?最下面那个message窗口里面也没有啊?谁能告诉我一声啊?我很菜。

楼主:
呜呜,有木有夜猫子在啊?

楼主:
我问的问题很BC吗?仿真之后还是没有结果啊?没人理我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在说什么

楼主:
就是VERILOG测试文件用到了monitor和display语句,应该有结果显示出来。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儿去看这个结果。编译,波形仿真完全正确。不知道上哪看结果。夏宇闻得<VERILOG  HDL入门>第11章讲了这一部分。我是按照书上的例题做的。P270.书上最后说“执行测试平台时产生的打印输出”到底那个打印输出地结果在哪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就是verilog测试文件用到了monitor和display语句,应该有结果显示出来。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儿去看这个结果。编译,波形仿真完全正确。不知道上哪看结果。夏宇闻得<verilog  hdl入门>第11章讲了这一部分。我是按照书上的例题做的。p270.书上最后说“执行测试平台时产生的打印输出”到底那个打印输出地结果在哪啊?

仿真的时候会出来。

网友:
我都是用modelsim做仿真才会出来。。Quartus好像不支持这类语句吧??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调用modelsim仿真

楼主:
恩,应该用modelsim。我错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请教用modelsim在哪个窗口里查看呢?我一直都没看到

网友(2011-06-25):
回复 网友C:

如何调用modelsim ? 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! 写了verilogHDL,也有$monitor()语句。但波形仿真了能看波形却不知道在哪看 结果。 display() 也一样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就在modelsim下面的信息窗口中可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