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了个段式液晶,不明白他们为何要把驱动电压做成4.5V

楼主(2010-12-15):
5V驱动 有鬼影,真郁闷

Min        Typ        Max
4.3        4.5        4.7

网友:
做得不好  换家厂做吧  我也遇到过,我做一个3.3v液晶  那个厂家给我改了5次 还没有改到3.3v 后来是 3.8V 我用5V加两个二极管 用了 没办法    电压高一点有阴影 第一点 看不清  诶……

网友:
与厂家用的材料(液晶, IC)有很大关系, 就看设计了的SPEC 了

网友(2013-03-30):
有没有大虾出来讲讲段式液晶的驱动原理,比如为什么要偏压比,为什么还要对比度调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