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问题:ARM原理图中,标明“UN”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0-12-15):
如题:ARM原理图中,元件标号后面标明“UN”是什么意思?
是不是说,这部分电路不需要?请大家帮忙确定下。
(后面上图)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一般是暂不焊接 或者 待调试确认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一般是暂不焊接 或者 待调试确认

谢谢boboo的回复。
我也是这么猜的。
十分感谢!

楼主:
问一下:下图中接到5V电源中的器件是压敏电阻吧?

网友:
可恢复保险丝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可恢复保险丝

这个观点说得过去。(有没有可能是热敏电阻之类呢?压敏电阻一般并在电源两端,故这里不是。)
谢谢wenming 老王!

网友:
可恢复保险
热敏电阻的话 旁边有电阻分压?采样?图太少 ,不过感觉可能性不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恢复保险
热敏电阻的话 旁边有电阻分压?采样?图太少 ,不过感觉可能性不大

这个是用在USB口上面的。这么说应该是可恢复保险了。
谢谢boboo

楼主:
谢谢关注和回复。回复【6楼】biansf2001 花溅泪
undefine,未定

回复 网友C:
联合国

谢谢关注和回复。

网友:
2a的保险接在usb口?太大了吧不到1a都够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2a的保险接在usb口?太大了吧不到1a都够了

2A是有点大,9260数据手册上用的是0.2A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