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高手会诊时间:如何能将555组成的PWM供电电流降低?...(95楼解决方法)

楼主(2010-12-15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沙发! 我再思考思考

网友:
555电压范围宽,直接用稳压管就行吧

网友:
不想换管子封装,就并一个大的胆电容

网友:
或者大电解几百U 并上小瓷片105

网友:
D83的1N4148是否接反了?
C85旁边并个电解电容上去。

网友:
试试滤波:+12V通过电感连接555的VCC,555的VCC通过电解电容接GND。

网友:
R8太小了,如果电机的功率不大,R8改用100欧就行了

网友:
MOS导通的时候类似给电容充电,在刚充电时电流12/10=120ma,用示波器可以看到这个尖峰,如果不是成本问题的话,建议不要用78L12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d83的1n4148是否接反了?
c85旁边并个电解电容上去。

没接反的话,7812是不是不起作用了?

不解中

网友:
因为手动档时,驱动MOS的是12电压,MOS一直工作在开通状态,这个时候G极是不用耗电流的,PWM是是用PWM波形驱动MOS要不停开关MOS,MOS只在PWM上升下降沿时消耗电流

网友:
如果给CS5并个1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改善一些

网友:
你可以用示波器看CS5两端的电压,会叠加一个和PWM同频率的尖峰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d83的1n4148是否接反了?
c85旁边并个电解电容上去。
没接反的话,7812是不是不起作用了?
不解中

看清楚,输入输出...

网友:
PWM档时,PWM信号直接驱动MOS管,不要经过555就可以了。
把切换放到MOS G前

网友:
你可以用示波器看CS5两端的电压,会叠加一个和PWM同频率的尖峰
我也看错了,
改为用示波器看CS2两端的电压,会叠加一个和PWM同频率的尖峰

网友:
R8 要和mosfet的Cgs匹配一下,示波器测试看波形是否过冲,频率不高可以减小阻值

网友:
关键是看看是555本身还是功率管,建议断开功率管试试。另外有mos的555,静态耗电才1,2MA,可以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因为手动档时,驱动mos的是12电压,mos一直工作在开通状态,这个时候g极是不用耗电流的,pwm是是用pwm波形驱动mos要不停开关mos,mos只在pwm上升下降沿时消耗电流

错,手动档也是PWM输出驱动MOSFET。

网友:
降低PWM的频率。或者加三极管驱动MOS。也许加个上拉也可以。

只要能让MOS充电的时候别全部来自555

网友:
R8支路只有极短时间的大电流,通过C82,C82缓解,不至于对78L12正常工作产生影响。
我想了解一下,“瞬时的工作电流超过了100MA甚至有时测量超过200MA”的电流测试点以及测试方法和仪器,以及“发现工作异常”的具体情况,还有就是VSP的电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d83的1n4148是否接反了?
c85旁边并个电解电容上去。
没接反的话,7812是不是不起作用了?
不解中
看清楚,输入输出...

明白了,惯性思维,没仔细看

网友:
1。本来稳压块的选择条件之一就是最大负载电流,原有选择是合适的。
2。在满足速度和驱动能力的前提下,尽量加大R8的阻值。
3。在满足速度和驱动能力的前提下,选择CMOS的7555之类,很低的供电电流不到100uA,频率100MHz,输出电流100mA。

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可以把C82加大至1uF试试,不过有点奇怪,如果是R8回路的大电流问题,在PWM档和手动档都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,是否别的电路分流了?

网友:
排除一下可能引起问题的,只剩下555的7管脚了,在电脑控制时把7管脚断开试试。

网友:
问题是不是出在PIN7 discharge上,当使用PWM档的时候输出output输出高电平时PIN7拉低,拉低时的电流是12V/R4=12mA,但也只是增加了12ma离增加100ma还有距离

网友:
加图腾柱试试,
R10改接PNP和地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大的电解ESR和RSL都比较大,瞬态特征并不好,高频脉冲电流主要还是靠C82提供。

网友:
這是555的內部電路圖,注意看pin7

紅圈中的R4只有1K,也就是放電時Pin7會吸入 12v/1k = 120ma的電流,
可以把R4調成5K1,VR調成50K,CS1改用1200P這樣頻率應該不會偏移太多,
工作電流應該可以降低80%;甚至可以R4 = 10K,VR = 100K,CS1 = 680P電流降低90%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抱歉!!!我好像算錯

PIN7的吸入電流是12mA而不是120mA.

网友:
LS, 12v/1k = 120ma?

网友:
“紅圈中的R4只有1K,也就是放電時Pin7會吸入 12v/1k = 120ma的電流, ”

计算错了吧?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555 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使用非CMOS技术的产品,不过新产品不会的,而且也不该有这么大电流。

断开输出至MOSFET的部分测下,如果是输出导致的,可以用前面说的图腾柱。

TO-220封装的7812 应该叫 78M12 middle。

输出滤波电容 C84 的容量没必要这么大。几十uF就够了,可以计算下。大了反而导致内部反馈响应慢。

网友:
莫非DZ1不是15V,而是12V以下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莫非dz1不是15v,而是12v以下的

DZ1去掉试试,IRFZ48N内部有稳压管

网友:
会不会是PWM频率过高引起的大电流?

网友:
先说一个问题,R8是不能去掉的,仔细看看MOS的特性就知道了。尽管这里的电压比较低,一般情况不会出现问题。
再问一个问题,转到PWM端后,过来的PWM的信号的频率是多少?瞬时大电流的时间有多少?是否和某个占空比同时出现?

网友:
一般选100比较好

网友:
R8的阻值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的,应该是别的什么原因,1K太大了,可能导致MOS关断速度比较慢致使发热增加。
习惯上使用22欧姆的
我用TL494做的PWM驱动IRFP250,是用稳压管的,电流20MA以下,驱动电阻就是22欧姆的。

网友:
如果频率低,R8大些是没有问题的,最好是用示波器看MOS的G极波形,只要上升下降沿满足要求就好

网友:
DZ1可以换成10K电阻,在这个电路里用稳压二极管没有必要

网友:
MOS管输入端可以看做一个电容,该电容的大小与MOS管额定电流大小和耐压值都有关系,R8阻值越大,充电电流越小,但带来的问题是PWM的频率不能过高。我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在555和MOS管之间加入三级管,用三极管来驱动MOS管

网友:
我也同样555做PWM电路,刚开始也是555耗电太大了,然后把R4换成3K,电流就低了很多,当然C81电容值也跟着变才行.

网友:
有些帖子很有趣,12/10是1.2A当然这是理论值555不可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12/1k是12ma这驱动电流也太少了点吧,换成47~100比较合适。

网友:
此答案不能令人信服。
我冒昧猜测:
一、15V稳压管实际稳压值低于12V,上面已经有网友提到过。
二、78L05输入输出接反,造成输出电压大大高于15V,此时555仍能正常工作,但输出电压会高于15V造成稳压管导通,电流过大。

最好是断开稳压管验证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此答案不能令人信服。
我冒昧猜测:
一、15v稳压管实际稳压值低于12v,上面已经有网友提到过。
二、78l05输入输出接反,造成输出电压大大高于15v,此时555仍能正常工作,但输出电压会高于15v造成稳压管导通,电流过大。
最好是断开稳压管验证一下。

有些道理

网友:
MOS管G极虽然有电容,但容量远远小于电源滤波电容,充电时间极短。
如果电源滤波电路合适的话,瞬时的大电流应该不会体现在电源电流上。

网友:
阿莫观察下,改1K以后MOS管应该比以前温升高了,一般开关电源这个电阻如果改1K的极易烧MOS管。

网友:
试试看在PWM输入的线上接一个RC,参数不要太大,比如1K+103的,免得PWM占空比比较小时被完全吃掉。

网友:
dz1可以换成10k电阻,在这个电路里用稳压二极管没有必要
是为了防止前面输入过高的电压。

前面已经有7812了啊,我也觉得1K太大了点,取值还和电机的电流有关,如果滤波电容和地线布板合理的话同样的电阻R8峰值可以小些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此答案不能令人信服。
我冒昧猜测:
一、15v稳压管实际稳压值低于12v,上面已经有网友提到过。
二、78l05输入输出接反,造成输出电压大大高于15v,此时555仍能正常工作,但输出电压会高于15v造成稳压管导通,电流过大。
最好是断开稳压管验证一下。

你要分清那个是电源右边的才是,左边的12V不是!

网友:
稳压管误差没那么打吧,有也是阿莫用的这个稳压管有问题,换一个稳压管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图纸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我怎么记得那个稳压管阿莫最终定稿的是2个5.1V也就是10V的,这里怎么又变成15V的?难道我记错了

网友:
c82 电容值减小,用100uf的试试

网友:
今天测试了一下同步降压电路  结果驱动电路还没有完全正常工作管子就炸了

网友:
感觉修改成1K有点不是很妥,, 这样会严重影响mos的开关特性,

网友:
"感觉修改成1K有点不是很妥,, 这样会严重影响mos的开关特性,"

absolutely true. the value is typically less than 110ohm for switching applications, because of that.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一般选100比较好
根据是?

如果选100,可能会导致100mA 以上的脉冲电源要求。 这不符合我们的要求。
根据经验来的,我摸过的数控机床上就普遍选47-100Ω的;建议555与功率级加图腾柱缓冲,不管是对前级还是功率级都有利的。

网友:
还有就是我47楼的Ds9和C88,俗称加速二极管和加速电容,这点对改善特性有帮助,R10画错了,改PNP管和地。

网友:
IRFZ48N开关电容81nc,所以开关频率20k的话,保证20mA的开启电流即可,理论上R8选1k偏大,100欧姆有一定余量,500欧姆以下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值,保证速度的话尽可能小一些为好。

网友:
仅在PWM档才出现问题的话极有可能是外部送来的PWM信号有问题:手动档电流正常可以说明555内部从RS触发器到MOS的栅极这一段没有问题,而12V仅仅是供给555和光耦,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发生了过高频率的开关,建议在7812的输出到电容间串入10欧电阻,同时测量10欧电阻远离7812一端的电压和555在PWM档时2脚的波形,用single seq方式,触发源用10欧电阻端,下降沿,触发电平9伏时,看两路的波形
    另外也以尝试在光耦前换用信号源而不是PC机送来的信号来确认问题出在PC机的信号还是调整板
    另外切换时555的2,6两脚悬空,这个会有未知的问题.
    最后还有个疑问:PE是接到哪里的?

网友:
能不能暂时拆掉DZ1看看。。。别的都不用变。

这个MOS是81nC 的Qg,20K频率下进行驱动,看上去没多大电流。

既然改R8能解决问题,我又觉得不是MOS引起的,那就剩下DZ1了。这里一般是加一个对应电压的TVS吧,咋用上稳压管了?

网友:
1K后,MOS管仍是冰冷的。
要加足够负载测量的,如果小电流下,可能没有问题,如果真的是这样,证明该MOS的结电容很小,即使小电流充电也能很快。剩下的就只有那个稳压管,或者MOS控制极内部是不是还有什么类似的器件,并且电压比较低的,试试把12V降低到9V。

网友:
同意81楼说法,怀疑稳压管或MOS管内部有原件,用电阻限流加上12V电压试试实际值

网友:
"建议555与功率级加图腾柱缓冲"

take a look at 555's block diagram and you will see that pin 3 is connected to a totem output stage.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回复 网友C:
如果频率低,r8大些是没有问题的,最好是用示波器看mos的g极波形,只要上升下降沿满足要求就好
只有20k的频率。
回复 网友C:
dz1可以换成10k电阻,在这个电路里用稳压二极管没有必要
是为了防止前面输入过高的电压。
回复 网友I:
我也同样555做pwm电路,刚开始也是555耗电太大了,然后把r4换成3k,电流就低了很多,当然c81电容值也跟着变才行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......

当初r4使用1K,电阻明显发烫,电流大概在十几到二十几ma,改成3K后降到几个ma了,也不会发烫.我现都是用3K做的电路

网友:
我也说两句,PWM频率较手动时要高,完了。

网友:
由于阿莫前面说过,测试是同事代劳,所以听到的信息可能不完全反映实际的情况。
阿莫在28楼提及到,“当限制在200mA时已经开始发现供电不足”的现象,我猜测,
1 万用表测量NE555电源两端,发现有明显的电压跌落;
2 示波器观察NE555电源端,发现有较大的负脉冲。
对于前者,光从电路来看,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,除非元件有损坏或其它关联电路引致。
对于后者,由于MOS管栅极的电容效应,确实存在这个现象,78L12不能提供瞬时的大电流(内部限流约140mA),就会出短暂的电压跌落,表现为NE555的电源端有负脉冲。脉冲的幅度与电源退耦电容大小有关,也就是前面提及的C82与C84.
一般情况下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,但对于这个电路,即使出现短暂的电压跌落(持续时间是us级别),也不会对电路的正常功能产生影响,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纠结。当然,为了追求完美,也可以通过调整电路参数解决。
例如把R8增大,限制电流峰值;或者把退耦电容C82增大,以提供足够的瞬间电流供应。
增大R8的方法,引起的负面影响是MOS管损耗相应增加,具体增加多少不好计算,只能带载实测。
如果增大C82,体积和成本也有所增大,这与初衷相悖,可考虑用回原来的7812更省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J:

"建议555与功率级加图腾柱缓冲"

take a look at 555's block diagram and you will see that pin 3 is connected to a totem output stage.

555的输出级电压一般都达不到VCC,记得几年前做实验时VCC=10V好像3脚高电平在7V左右。

网友:
驱动电流应该和MOS管GS电容和稳压二极管的结电容有关。怀疑稳压二极管的结电容远大于MOS管的GS电容。可以把15V稳压二极管先去掉,还是用10R电阻看看电流有多大。可以用串联稳压二极管的方式减小结电容,比如用3个5.1V的串联代替15V

网友:
回复 网友K:
驱动电流应该和mos管gs电容和稳压二极管的结电容有关。怀疑稳压二极管的结电容远大于mos管的gs电容。可以把15v稳压二极管先去掉,还是用10r电阻看看电流有多大。可以用串联稳压二极管的方式减小结电容,比如用3个5.1v的串联代替15v
有道理,可是我查了稳压管的结电容都是几百pf,没有IRFZ48大呀,还有就是有些开关电源就是加了稳压管做保护的,应该也不是稳压管的问题。

网友:
阿莫使用1K电阻看似有些大,我在百度里面搜索竟然也是1K的电阻的电路

网友:
哦,改天试试我那个494的电路是不是也能这样用1K的电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我在7812输入前面串入了一个小电阻, 用示波器测量小电阻上的波形,显示有一个与pwm几乎同样频率的尖峰脉冲,显示瞬时有300ma以上的供电需要。 这里7812的输入平均电流30ma以内。 值得一提的是:7812的输入一直是比较平稳的直流12v,显示7812能消除这个脉冲的影响,对555的供电仍能保持正常。

如果7812的输入端有300mA的电流尖峰,证明CS2基本上没起作用,怀疑是布局布线问题。

网友:
吸收知识学习中受益匪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