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S的中断无法正常工程

楼主(2010-12-15):
今日用LM3S615做了一个定时是中断程序,是用别人的稍加修改过来的,可是把程序下载的板上观看,定时器中断是执行了,可当定时器执行后,好像定时器没有被清零一样就死在那里了,中断服务函数里的语句和主函数里的语句都不执行了。查了查程序感觉没什么问题,一时半会找不去原因来,现把程序贴上,望各位帮忙看看。

#include  "systemInit.h"
#include  <timer.h>

//  定义LED
#define  LED_PERIPH             SYSCTL_PERIPH_GPIOC
#define  LED_PORT               GPIO_PORTC_BASE
#define  LED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5
#define  LED_TIM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4

#define  ledOn()                GPIOPinWrite(LED_PORT , LED_PIN , 0x00 << 5)
#define  ledOff()               GPIOPinWrite(LED_PORT , LED_PIN , 0x01 << 5)
#define  ledToggle()            GPIOPinWrite(LED_PORT , LED_PIN , ~GPIOPinRead(LED_PORT , LED_PIN))

//  延时
void  delay(unsigned long  ulVal)
{
    while ( --ulVal  !=  0 );
}

//  主函数(程序入口)
int main(void)
{
    jtagWa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To prevent JTAG failure,important!
    clock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System Initialization

    SysCtlPeriEnable(LED_PERIPH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Enable LED in GPIO Port
    GPIOPinTypeOut(LED_PORT, LED_PIN|LED_TIM);              //  Setting Output For LED Foot

    SysCtlPeriEnable(SYSCTL_PERIPH_TIMER0);                 //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is example
    IntMaster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Enable processor interrupts.
    TimerConfigure(TIMER0_BASE, TIMER_CFG_32_BIT_PER);      //  Configure the two 32-bit periodic timers
    TimerLoadSet(TIMER0_BASE, TIMER_A, 3000000UL);          //  Set the Timer0A load value to 500ms

    TimerIntEnable(TIMER0_BASE, TIMER_TIMA_TIMEOUT);        //  Configure the Timer0A interrupt for timer timeout

    TimerEnable(TIMER0_BASE, TIMER_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Enable the Timer0A.
    IntEnable(INT_TIMER0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Enable the Timer0A interrupt on the processor (NVIC).

    for (;;)
    {
        led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Lit LED
        delay(300 * (TheSysClock / 4000));                  //  Delay 300ms

        ledOff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Extinguished LED
        delay(300 * (TheSysClock / 4000));                  //  Delay 300ms
    }
}

//  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
void Timer0A_ISR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ucVal;
    unsigned long ulStatus;

    ulStatus = TimerIntStatus(TIMER0_BASE, true);           //  读取中断状态
    TimerIntClear(TIMER0_BASE, ulStatus);                   //  清除中断状态,重要!

    if (ulStatus & TIMER_TIMA_TIMEOUT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如果是Timer超时中断
    {
        ucVal = GPIOPinRead(LED_PORT, LED_TIM);             //  反转LED
        GPIOPinWrite(LED_PORT, LED_TIM, ~ucVal);
    }
}

网友:
你的启动代码上面的中断向量表归属你这个定时器中断函数了吗?

楼主:
我查了一下,是我的中断向量表没有改,现在可以了。

网友(2011-03-23):
请教一下,中断向量表怎样改啊

网友:
你会粘贴,就会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