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管他合理不合理,就是有这样一个项目。

楼主(2010-12-15):
公司现在要求用PLC做一个要求两路模拟量电压输入(量程跟精度尽可能的大,比如20v,0.01V),最多16路数字输出,这样就可以了,可是用PLC做这个····我就不太会了,可能用个单片机就好多了。大家推荐一款吧。

楼主:
推荐合适,本人将会感激不尽,有人能帮帮吗?

网友:
这个,找供应商推荐不是更好?

楼主:
看看大家的建议吧,我第一个用PLC做的东东···不知道那些供应商较好呢?

网友:
用西门子PLC外加模拟量扩展模块,很简单的,程序比单片机简单多了!

网友:
西门子PLC外加模拟量扩展模块
这是正道,但很贵!

网友:
西门子200+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可以了!

楼主:
各位大哥,这样的性价比你觉得老板能接受不?其实老板也只是说价格过得去就可以了。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蛮重要的,不然后面的事情就不好办了。最好是一个模块就可以搞掂的。有人做过吗?

网友:
一个模块当然可以搞定,是LZ你自己说要用PLC的...

楼主:
楼上的哥们,我的意思是用PLC做,并且只能(应该可以)用一个模块内部集成有模拟量初输入接口,而不是另外再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,你有什么款式推荐码?

网友:
CPU224XP
CPU 224 XP在CPU上集成了两个模拟量输入(10bit分辨率)端口和一个模拟量输出端口。模拟量I/O有自己的一组端子。
14路输入,10路输出;
欧元列表价格495

楼主:
这款刚好跟我的想法一样,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列了,价格个人觉得偏高一些了,如果能用国内的一些PLC品牌不知道怎么样呢?

网友:
“量程跟精度尽可能的大,比如20v,0.01V”

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,量程跟精度两个指标不可能同时很好,你只能提动态范围这个指标或者以若干个“精度@量程”的形式来给出。

楼主:
以前学过  没实际玩过,所以说的东西可能没技术含量,我也说明是尽可能的大,没有说一定要这样的,呵呵。

网友(2011-07-16):
呵呵,可以用扩展模块实现模拟量输入,再用输出端子把数字量输出

网友(2011-08-21):
回复 网友A:
这款刚好跟我的想法一样,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列了,价格个人觉得偏高一些了,如果能用国内的一些plc品牌不知道怎么样呢?

个人建议同2楼。要便宜点三菱,国产的有叫海什么的和腾什么的也可以自己联系经销商问下。

网友:
欧姆龙的CP1EH 3便宜有好用。

网友(2011-10-23):
三菱FX系列的,比西门子便宜,然后加相应的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