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era数据手册里面怎么找不到引脚定义?

楼主(2010-12-15):
如题!
  新买了块板子,想到alrera网站上查下引脚定义,下载了数据手册,杯具!找了半天,没找到引脚定义!

网友:
不在数据手册里面,在pin-out 里面 你看看

楼主:
嗯!找到了!在网页侧面管教列表里面,单独的pdf文件!感觉这样不好!

网友:
其实你直接去quartus里面找就行了,pin-planner里面有所有型号的期间的管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嗯!找到了!在网页侧面管教列表里面,单独的pdf文件!感觉这样不好!

这个手册是整个系列的手册呢,你管脚只是具体型号了

楼主:
顺路再请教下有些引脚有除了IO还有第2功能(例如所有管脚高租态使能),怎样才能激活第二功能呢?

网友:
例如所有管脚高租态使能

好像有这个功能,在选芯片那里点进去,assignment  》 device >device and pin options 里面

楼主:
查了下,的确是这样,看来是软件配置完成的,多谢楼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