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用遥控控制pwm调led亮度的电路和程序

楼主(2010-12-15):
求用遥控器控制pwm调节大功率led亮度的电路和程序

网友:
用PWM波控制一路PWM的网站有吧
你接个遥控模块就可以了
我也在网上找的一路控制的
不知道你的要不要多路

网友:
一个555加几个运放就行了。不用单片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的硬件PWM,是不是还要加个电位器啊,加起来价格也差不多了啊,不过东西好找点

网友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kwMzYyNTky.html

我做的,电位器模拟电压,ad采样电压,赋值给pwm。然后pwm控制led灯板亮度,后面红外遥控灯板亮度,三种亮度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能不能借鉴下额?

网友:
留电邮给我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你的硬件pwm,是不是还要加个电位器啊,加起来价格也差不多了啊,不过东西好找点

积分电路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305286122@qq.com

网友(2011-09-08):
楼主,有空请发一份源码,谢谢!dhj172@163.com

网友(2014-08-23):
我正在做呼吸灯,借下楼主的成果,在此表感谢

网友:
使用stc15f104e可以做 记得我收藏过程序,明天找找看,网上也有,可以搜索下。

网友:
我在本谈发过一个pwm发生器的帖子
楼主可以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