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91SAM7X256片外FLASH如何用???给个思路就行

楼主(2010-12-15):
刚接触ARM7 如果我想将程序下载到片外的flash中  用keil环境  那么 从官网下载的那些示例程序该如何修改? 需要如何设置一下才能让芯片把程序下载到片外的FLASH而不是片内的flash

网友:
没有外部总线的话,只能从外部串行的flash跑程序,好像不行。

楼主:
您没明白吧。 我的意思是我要用一片flash  该怎么操作

网友:
你应该把你的问题说明白。

片外Flash?你是用的SPI接口的Flash吗,不能在串口Flash中执行程序。

楼主:
对 是SPI接口的   我再程序中如何设置 可以让程序下载到片外FLASH  而不是下载到片上flash

网友:
操作SPI口即可,
关键是把程序下载到串口Flash中做什么?
不能在串口中执行。

SAM-BA 可以向外扩的DataFlash下载数据。

楼主:
“SAM-BA 可以向外扩的DataFlash下载数据” 什么意思???

内存需要怎么设置   就是说怎么避开片上FLASH

网友:
SAM-BA是ATMEL的ISP工具。
可以烧写程序,也可以编程评估板上的DataFlash器件。

楼主:
晕 我用的keil

是不是在keil中设置?

楼主:
不需要在startup.s中设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