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.4G 不稳定问题

楼主(2010-12-15):
最近弄2.4G鼠标,遇到了一个问题,鼠标开始用得好好的 ,有时会出现接收器死掉不能收包,导致鼠标不能工作。用以下其中的一种方法鼠标又可正常使用( 1、用手或者示波器探头接触天线附近的电感 2、重新拔插接收器)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以上的问题,请高手指点迷津,不胜感激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用以下其中的一种方法鼠标又可正常使用( 1、用手或者示波器探头接触天线附近的电感 2、重新拔插接收器)
比较可能的原因:收发距离不足,TX太弱或是RX太差。
1、用手或者示波器探头接触天线附近的电感----------此时可能增加感度。
2、重新拔插接收器-------------可能改変了方向角度到達较佳方向,增加感度。
3、综合:收发距离不足,TX太弱或是RX太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用以下其中的一种方法鼠标又可正常使用( 1、用手或者示波器探头接触天线附近的电感 2、重新拔插接收器)
比较可能的原因:收发距离不足,tx太弱或是rx太差。
1、用手或者示波器探头接触天线附近的电感----------此时可能增加感度。
2、重新拔插接收器-------------可能改変了方向角度到達较佳方向,增加感度。
3、综合:收发距离不足,tx太弱或是rx太差。

若如大哥所说收发距离不足,TX太弱或是RX太差,但之前测试距离的时候在较空旷的地方可达到13-15米 ,在办公室内也有6-7米。在办公桌上用在1米之内吧,有时就出现以上的问题,昨天我有将TX和RX 天线附近的 3.9nH电感 改成4.7nH ,还有会出现老问题,我用的2.4G  RF IC 是ARF2496K 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?

网友:
可能是鼠标工作一段时间后,接收和发射信道不同步了,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接收和发射的波形

网友:
我的nrf24l01也有这样的问题 接收端一旦长时间收不到数据了就会死机 必须重新上电才行 还没找到有效解决方法 期待大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