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IOS 外部中断问题?

楼主(2010-12-15):
我调节触摸屏时,把IO设成IN 电平中断 。  调试时显示 context 值为0  但注_册成功,断电后5S 再上电,可以进入一次中断,但只能是一次.以后就挂了,是什么原因.

网友:
清除标志位?

楼主:
进入中断后,就在这循环,哪里错了?这个是下降沿中断。 用电平中断现象也差不多。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功    能:触摸屏中断服务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RQ_touchpanel(void* context, alt_u32 id)
{
    delayms(100);
    IRQC=IRQC+1;
    startADS7843();    //启动SPI
    WriteADS7843(0x90); //送控制字 10010000 即用差分方式读X坐
    wait(10);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(TDCLK_BASE,1);//DCLK=1;
     wait(10);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(TDCLK_BASE,0);//DCLK=0;
     wait(10);
    XP=ReadADS7843();

    WriteADS7843(0xD0); //送控制字 11010000 即用差分方式读Y坐
     wait(10);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(TDCLK_BASE,1);//DCLK=1;
     wait(10);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(TDCLK_BASE,0);//DCLK=0;
     wait(10);
    YP=ReadADS7843();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(TCS_BASE,1);//开ADS7843片选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(TPENIRQ_IRQ, 0x00); // 清中断捕获寄存器
    while(IORD(TPENIRQ_BASE,0)==0);
  GUI_printf8_8(4,50,0,COLOR_SILVERY,0," IRQC=%08d\n",IRQC);//显示中断次数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中断注_册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RQ_init(void)
{
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IRQ_MASK(TPENIRQ_BASE, 1); //开启触摸屏的中断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(TPENIRQ_IRQ, 0); // 清中断捕获寄存器
    alt_irq_register(TPENIRQ_IRQ, NULL, IRQ_touchpanel);  //注_册中断服务子程序

}

网友:
我已经调好了,过几天我博文分享。

网友(2012-02-11)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你好,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不知道你是怎样解决的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知道mark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(2012-06-26):
博客在哪儿

网友: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(TCS_BASE,1);//开ADS7843片选
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(TPENIRQ_IRQ, 0x00); // 清中断捕获寄存器
    while(IORD(TPENIRQ_BASE,0)==0);
  GUI_printf8_8(4,50,0,COLOR_SILVERY,0," IRQC=%08d\n",IRQC);//显示中断次数

是不是printf, 还是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(TPENIRQ_IRQ, 0x01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