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LC16系列(icp)传感器 供电部分原理图

楼主(2010-12-15):
求LC16系列(icp)传感器 供电部分原理图

楼主:
ICP传感器内置信号调理电路,需要2-20mA,18-30VDC的恒流电源供电。PCB信号适调仪不但为ICP传感器提供恰当的恒流电源,去除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偏置电压,它的发光二极管还可指示传感器的连接情况。

楼主:
这样我只要是DC24v/4mA!

楼主:
这样对不?

网友:
用IN4148的那个不行的,4148的温度系数和IN457是不一样的,你可以搭个电路。有温飘,还很大的。

网友:
下面的那个也没有考虑到431的工作电流。呵呵。

网友:
喔,你的精度低点。我用的是16位的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