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TMS3705

楼主(2010-12-15):
手上有个TMS3705的RF头,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它,查阅资料说:将TXCT引脚拉低50ms然后拉高,3ms后SCIO就会输出数据,可是我这边按照这个方法测得,SCIO只输出一个短暂的脉冲,后面啥都没有了

有用过的大虾吗?

网友:
我刚搞明白,不过资料是公司的!呵呵

楼主:
提示一二,呵呵

网友:
我也是从零开始的,因为涉及公司的资料就不好公布了,那个脉冲是个诊断字节,用来判断你的天线好坏,不光拉低就能行,这个芯片有好几种操作方式,有个国外的网址讨论了一些,是西班牙文的,我给你找找

网友:
连接不再我火狐书签中,明天回公司给你发上来

楼主:
嗨,老兄,找到了吗?你可别忘了俺啊

网友:
http://www.todopic.com.ar/foros/index.php?topic=27070.0

有些东西要翻_墙才能看见(eg:图片,视频)

这个频率不是常见的

网友(2011-05-11):
RF 我也有一颗TMS3705A 怎么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