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雕刻机驱动要用到万能表的测交流电流的功能吗?

楼主(2010-12-15):
我看中了一款万能表,
做工,样式,感觉都不错.
就是没有交流电流的档位.
对于制作雕刻机驱动这一款任务来说,
些款万能表能胜任吗?

网友:
先说说什么表,大家才好帮你参谋
不过貌似交流电流档很少用

网友:
直流档测交流电流要用一个全桥,将全桥的交流输入端串接于待测回路,表笔接到全桥的正负端即可。全桥的电流要大于被测电流。还可串一小阻值电阻测压降换算出电流值。指针表内阻越高测的越准。数字表内阻高比指针表准。

网友:
根据测不准原理,你接上表,就或多或少影响到原来的电路,总是会有一点误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