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SPI外设同时询问下NIOS中编译路径怎么设置

楼主(2010-12-15):
这个AVALON外设是用在读写SD卡 ,虽然程序还可以优化不过总算是可以跑,感觉应该比用PIO要快一点,quarter自带的SPI好象CLK频率好象是设置后就固定,所以就写了这个
/* spi low speed, below 400KHz */
/* spi high speed, not exceed 25MHzSpeedSet)是分频系数
*/
void SPI2_SetSpeed(u8 SpeedSet)
{
    IOWR_sdspi_wrfre(SpeedSe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SPI1_ReadWriteByte
* Description    : SPI读写一个字节(发送完成后返回本次通讯读取的数据)
* Input          : u8 TxData 待发送的数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u8 RxData 收到的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SPI2_ReadWriteByte(u8 TxData)
{
    u32 retry;
    IOWR_sdspi_wrdata(TxData);          //发送一个byte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if(IOWR_sdspi_rdstate==0x00)
    return IOWR_sdspi_rddata;          //返回收到的数据
    }
}
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论坛里的朋友:
1、在NIOS里例如建一个工程,名字叫test ,系统会自动生成2个文件夹test_syslib和test ,在test里建一个文件夹名字叫dir 里面有一些头文件就比如说是fat.h,如果fat.h在test里那么#include"fat.h"可以通过编译,但是在dir里面就报错了,改成#include"dir\fat.h"也是不行,如何设置路径使编译可以通过?
2、如果读SD卡里的TXT文件,那么要用到汉字字库,这个字库可以放在SD卡里面读出来吧?有没有人做过这个尝试?还有FON这种后缀的字库如果调用?
3、AVALON自定义外设中断如何编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