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1做有50个点输入的PLC,应该怎么搞?

楼主(2010-12-15):
用51做有50个输入的PLC,10个点的输出,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,但51只有40个左右的IO,应该怎么搞,经济耐用?谢谢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能讲讲怎么扩吗?用什么芯片?

网友:
外扩IO口啊

网友:
这个简单,扩展IO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外扩io口啊
用什么方式(方案)扩啊?

网友:
PCF8574用spi,扩展io,做出di do点很方便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串转并芯片即可搞定!

网友:
595可以吗?

网友(2011-01-26):
楼主你的PLC做好了吗?是用梯形图编程吗?希望能分享你的资料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楼主你的plc做好了吗?是用梯形图编程吗?希望能分享你的资料.

做好了,在用,用C编程的。就是输入输出而已。

网友(2012-04-11):
外扩IO,因为PLC的实时性不是很强,只要扫描的不是很慢就行!

网友:
速度,能做到普通plc 的要求么? 并行扫描 十几 或 既是个 ns

网友:
51做PLC速度能行吗?

网友(2012-06-21):
能行啊,TB上有很多高手都是用51做的PLC板子.但是不用C编程,而是用叶工制作的上位机,直接把三菱PLC编程软件写好的程序转换,然后写入5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