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马老师,我用codevisionavr向导生成代码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15):
我用codevisionavr向导生成代码时会生成很多无用的代码和注释,请问怎么样设置编译器让它不生成这些无用的代码。

网友:
1。首先你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,确定哪些代码是无用的代码
2。把无用的代码直接删除掉,然后编译。编译器是不会自动删除“无用”代码的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苦笑不的的问题。我们的教育发生了什么问题?

是人比计算机聪明?还是计算机比人聪明?

现在培养的人都“傻”了?认为计算机比人聪明!可悲的教育。

楼主:
谢谢了,看来只有这有这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