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问题求解

楼主(2010-12-15):
要实现功能如下:边沿中断一下,串口传送数据1次.

现在状况如下:
1.串口设置存在时,无中断产生(灯不闪动)
2.只有屏蔽掉串口设置时,中断产生(灯闪动)
3.IT0设置存在时,串口就无法传送

????????
以上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及指示灯验证了

#include<reg51.h>

 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  uchar flag1=0;
  sbit deng=P3^4;

  void delay1ms(uint count)   //延时
   {
  uint i,a;
  for(i=0;i<count;i++)
    for(a=0;a<120;a++);
}

void senddata(uchar b)    //发送
{
SBUF=b;
while(TI==0);
TI=0;
}

uchar receibedata()  //接收
{
uchar danpianji;
while(RI!=1);
danpianji=SBUF;
RI=0;
return(danpianji);
}

main()
{
  EA=1;  //中断设置
EX0=1;
IT0=1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TMOD=0x20;    //串口设置
TH1=0xFD;
TL1=0xFD;
TR1=1;
REN=1;
SM0=0;
SM1=1;
ES=1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while(1)
{
if(flag1==1)
  {
    ES=0;
    senddata(0x11);
    ES=1;
    flag1=0;
  }

}
}
   void int0(void)interrupt 0
   {
    flag1=1;
    deng=1;   //给灯高电平使其亮
    delay1ms(200);
    deng=0;  //给灯高电平使其灭
    delay1ms(200);

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