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发射天线问题!!

楼主(2010-12-15):
我想做个微功率的发射机,但是天线我想用那种圆圈的磁信号天线,也就是圆形天线,就是像线圈一样发射磁波信号,然后在感生出来电波,这样即使是波长比较长的波,是不是作为圆圈型天线的话,半径也可以做的比较小呢?毕竟发射的是磁波啊,不受电波波长限制吧?因为不太清楚所以请教一下高人,看看有没有知道的,麻烦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没人知道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说的是螺旋天线吗??我刚学微波到第3章。。后面的天线没学着。。不过看了一下。。有这么个天线。。还有你说的那个圆形天线是不是圆形波导啊??我现在只学了矩形波导。。矩形波导确实要受波的波长限制的。。。具体也不太清楚。。一塌糊涂。。呵呵

网友:
回复【楼主位】netport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毕竟发射的是磁波啊,不受电波波长限制吧?-----任何型式都与波长有关系尤其是谐振型及窄頻式。
圆圈型天线的话,半径也可以做的比较小呢?-----半径減小或天线幅射範圍小,形成增益変小亦即发射出去功率変小。
想做个微功率的发射机,天线我想用圆形天线-----環形天线半径縮小可用(上述)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圆圈型天线的话,半径也可以做的比较小呢?-----半径減小或天线幅射範圍小,形成增益変小亦即发射出去功率変小。

看了网上有些环形天线周围电磁场分布,说是跟电感差不多,圆形的轴心上出交变磁场,然后再在空间大尺度感生出交变电场,然后相互感应,出现一条条电磁感应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然后一直无线延伸到远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那样的话,辐射范围不就可以扩大了么?

网友:
如果LZ有量

我可以帮忙设计,不知道具体频率是多少?

网友:
楼主说的看不大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说那种收音机的磁棒天线

楼主:
感觉差不多想楼上说的原理一样,那个磁棒天线好像只有接收有效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磁棒的作用是汇聚,但是要发射的话,是不是可以利用同样的原理发射磁波,但是不需要永磁棒了,而是小型线圈呢?这样就可以减小体积了啊?

楼主:
就是说 用 小环形或者空心电感 是不是可以充当天线 以减小体积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