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哪儿能买到 映泰主板附件 ?

楼主(2010-12-16):
新弄的主板 TA89GXB HD,板子上有串口、并口,想利用起来,手头没有合适的线。。。

网友:
我昨天在taobao拍了一个并口的,有二合一的,一般通用,看图再拍。

网友:
不知楼主说的是什么线?一般主板的插线都是标准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俺让人去找找。。。不知道是否有。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回复 网友B:
我昨天在taobao拍了一个并口的,有二合一的,一般通用,看图再拍。
能给个地址么?

谢谢各位了。。我昨天问了官方,回复是可以在当地能买到,只是不知本地是否有供。。

网友:
主板串口是D-SUB 9PIN 公头,并口是D-SUB 25PIN 母头,使用对应的插头就可以了,如果不是太难,我帮你搞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主板串口是d-sub 9pin 公头,并口是d-sub 25pin 母头,使用对应的插头就可以了,如果不是太难,我帮你搞定。

。。。。。。。是主板到串并口的连线(含连接器)。。

已经搞定了,原来这些都是标准的连接线。

不过当时买的并口线有问题,仔细检查,居然是线压错位了。翻出一根以前的线,解决。

谢谢各位!结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