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2C8+8M SDRAM 上1024*768 图片怪怪的

楼主(2010-12-16):
最近使用 EP2C8 跑 1024*768,NIOS CPU 速度已经达到 125MHZ,再上就死掉了.
可是图片怪怪的?,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?

另外这款 FPGA 的板子,虽然 SDRAM 采用蛇线Layout,但是 1024*768 70HZ 无法上.

目前以达到双图层 1024*768,接下来要做 四层 1024*768.

网友:
主要是图片太黄了。呵呵。

网友:
好看的图片!只要不漏点就不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另外这款 fpga 的板子,虽然 sdram 采用蛇线layout,但是 1024*768 70hz 无法上.

网友:
根据第一幅图,估计是LCD屏的色彩位数比电脑显示器差造成的。你的LCD屏是多少色的?

网友:
早上鼠标坏了,只有中间按键可以用,这个第一楼没有了

图片黄,手臂也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另外这款 fpga 的板子,虽然 sdram 采用蛇线layout,但是 1024*768 70hz 无法上.

这蛇形线,LZ是学美术的吗

网友:
你那也叫蛇形线? 要符合3W规则知道不?你那叫电感了

网友:
3W规则
    为了减少线间窜扰,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,当线中心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,则可保持70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称为3W规则。如要达到98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可使用10W规则。
    20H规则
    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,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。称为边缘效应。可以将电源层内缩,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。以一个H(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)为单位,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%的电场限制在接地边沿内;内缩100H则可以将98%的电场限制在内。
    五五规则
    印制板层数选择规则,即时钟频率到5MHz或脉冲上升时间小于5ns,则PCB板须采用多层板,这是一般的规则,有的时候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,采用双层板结构时,这种情况下,最好将印制板的一面做为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层。

网友:
呵呵,板子不行。

网友:
老王历害。

网友:
make
3W规则
    为了减少线间窜扰,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,当线中心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,则可保持70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称为3W规则。如要达到98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可使用10W规则。
    20H规则
    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,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。称为边缘效应。可以将电源层内缩,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。以一个H(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)为单位,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%的电场限制在接地边沿内;内缩100H则可以将98%的电场限制在内。
    五五规则
    印制板层数选择规则,即时钟频率到5MHz或脉冲上升时间小于5ns,则PCB板须采用多层板,这是一般的规则,有的时候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,采用双层板结构时,这种情况下,最好将印制板的一面做为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层。

网友:
LCD是不是16位色的?你可以把电脑上的图片也转换成16位色再进行对比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那也叫蛇形线? 要符合3w规则知道不?你那叫电感了

言之有理。LZ是学美术的吗

网友:
很多时候地的参考平面,和稳定的电源比等长更重要。 如果是四层板,最好留一层做地,然后在SDRAM的每个地旁边直接打过孔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另外这款 fpga 的板子,虽然 sdram 采用蛇线layout,但是 1024*768 70hz 无法上.

引用图片
我买的是 UC60 好像比你的快,能上 166MHZ,但是最后只能达到 125MHZ

UC60 (原文件名:4.jpg)
1.蛇线我已经把他全部焊接起来,JTAG to SDRAM 问题很多.
2.实验中最好不要放入SD卡,因为SD卡没有电源控制脚.
3.参考V4电路,因为 V1~V3 错误上百条.

网友:
估计跑这速度也差不多了吧,我的也最多跑135MHZ左右

网友:
我们艾米的板子可以稳定运行在140MHz。实际上Nios II可以飙到160,但是PLL不给力。
2C8 速度8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们艾米的板子可以稳定运行在140mhz。实际上nios ii可以飙到160,但是pll不给力。
2c8 速度8
因为差一字,所以买错了.....
140mhz 可是你的sdram 规格好像只能到 133mhz.
我需要更大的sdarm玩,不过目前都只有64Mbit,正在找256Mbit 更换.(所以A12必须有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请教一下nono2000,你的vga模块是做成host不停的自动从总线读书,还是做成slave,给nios中断,nios软件不停的把图像刷新过去。

我也在搞vga希望能认识交流。QQ:66218637

另外,如果你在北京的话我可以借一个板子给你,有A12,可以支持到32MB的sdram,不过走线没等长,速率可能上不到这么高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CL=3,HY57V641620FTP-6可以运行的最大频率为166MHz。钱多的话,可以玩玩DDR SDRAM。

网友:
请问nono2000问题解决了,问题解决了说一下,大家学习学习呗。

楼主:
回复【28楼主位】

请问nono2000问题解决了,问题解决了说一下,大家学习学习呗。

使用host 比较容易掌握程序,不过有 2 种方式各有优缺点:
1.强至要求总线提供 VGA 数据(优:不用调整NIOS仲裁)(缺:会影响 NISO速度,但是并不大)(*目前使用这个)
2.NIOS 使用 DMA 方式(优:NIOS速度快一点)(缺:如果NIOS运行其他中断,必须调整NIOS仲裁比率)

至于slave 没有用过.

之前画面已经解决,因为我的R-2R有1~2颗电阻使用非精密电阻导致有些颜色偏掉.
目前速度实在不够,更新一张800*600需要0.5秒,如果 1024*768就更惨.
不过问题已经解决,目前可达每秒可达 4~8张,如果改 640*480(25mhz) 贴图速度可以更快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楼主:
cl=3,hy57v641620ftp-6可以运行的最大频率为166mhz。钱多的话,可以玩玩ddr sdram。

我有一片 DE2-70,只有每次编辑速度太慢......所以才找一片简单的板子玩玩看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现在是把vga挂在dsp的总线上,不是用nios来刷新图像,基本上刷新速度可以到20fps,简单测试消耗估计消耗1/4的dsp性能(总线读写时间),而且dsp总线有些问题,应该还能更快。
800*600*24bit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现在是把vga挂在dsp的总线上,不是用nios来刷新图像,基本上刷新速度可以到20fps,简单测试消耗估计消耗1/4的dsp性能(总线读写时间),而且dsp总线有些问题,应该还能更快。
800*600*24bit
DSP 喔!!太贵阿.......!!
如果FPGA+DSP=EP2C8我就会采用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那也叫蛇形线? 要符合3w规则知道不?你那叫电感了

这个回复太给力了!

就SDRAM那点速度,走蛇形线有点过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现在是把vga挂在dsp的总线上,不是用nios来刷新图像,基本上刷新速度可以到20fps,简单测试消耗估计消耗1/4的dsp性能(总线读写时间),而且dsp总线有些问题,应该还能更快。
800*600*24bit
dsp 喔!!太贵阿.......!!
如果fpga+dsp=ep2c8我就会采用.

FPGA的能力可不止这些,楼主做的东东跑不了这个速度是总线限制的。DSP采用多层总线,不存在总线冲突问题。你在FPGA上再多挂两个SDRAM看看。。。

FPGA+DSP可不是什么好的组合,最给力的是FPGA+ARM或FPGA+MIPS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nono2000,你所说的两图层,是指开两个显示缓冲区,显示的时候两个缓冲区都读出来,再由一个透明度的值来决定两个图层叠加到一起的比例关系,是这个意思么。

网友:
楼主,看到你的帖子写得很好。我最近在写如何用FPGA显示存储于SDRAM的图像,想得到你的指点,新手一下就上这样的难度,很吃力。老师要求,我想把这个完成好,以后打算从事这方面的工作,在这里多谢啦。我的QQ:709691683。

楼主(2011-01-21):
回复 网友D:

不是,将 32bit 分16bit 2组,所以喔速度不便,FIFO缓冲区大小也不变.

最进又将一个3D范例转移到我的硬件 IP 成功,使用800 * 600 40Mhz,完全使用 SDRAM,因為我的開發板 SRAM 很小.

3D速度与原创差异不大,我的NIOS 跑 125MHZ 还可以!

另一个也一样,不过原创使用 640*480,所以画面只有左上角区域

网友:
如果楼主使用的是32bit色的话,皮肤上出现的一圈圈的东西,就是因为GAMMA校正的关系,因为PC的显卡有Gamma校正的功能,而你的显示模块没有,只是简单的将数据搬到屏幕。

如果楼主使用的是16bit色的话,皮肤上出现的一圈圈的东西,就是因为GAMMA校正的关系和颜色深度bit数不够共同引起的。

如果楼主使用32bit色想跑1024*768*70hz的话DRAM的带宽是不够的,1024*768*70*2(2个16bit)=110100480hz=110M,你的DRAM跑125M,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带宽给你用。何况刷屏需要的带宽比实际像素的带宽还大。

楼主要做32bit的话不需要分两个16bit的组,avalon总线自己会帮你处理位宽的问题,32bit读一次,就换成DRAM读两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如果楼主使用的是32bit色的话,皮肤上出现的一圈圈的东西,就是因为gamma校正的关系,因为pc的显卡有gamma校正的功能,而你的显示模块没有,只是简单的将数据搬到屏幕。
如果楼主使用的是16bit色的话,皮肤上出现的一圈圈的东西,就是因为gamma校正的关系和颜色深度bit数不够共同引起的。
如果楼主使用32bit色想跑1024*768*70hz的话dram的带宽是不够的,1024*768*70*2(2个16bit)=110100480hz=110m,你的dram跑125m,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带宽给你用。何况刷屏需要的带宽比实际像素的带宽还大。
楼主要做32bit的话不需要分两个16bit的组,avalon总线自己会帮你处理位宽的问题,32bit读一次,就换成dram读两次。

谢谢说明
我将程序转给DE2-70测试看看,因为他有ADV7123输出,不知道会不会改善.
1024*768*70hz 可惜我的板子只能达到 125mhz,altera 高速的fpga 又都很贵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另外800*600 40Mhz 也有问题,我设计水平(37.8khz)垂直(60.3khz),其他数据也完全与图面说明一样
但是我的萤光幕(ViewSonic)无法自动校对??

友晶设计的却是水平(39.8khz)垂直(62.1khz),萤光幕(ViewSonic)却可以自动校对.
为什么友晶设计的范围误差那么大,萤光幕自动校对正常?
我设计的完全与规格一样却无法自动校对?

网友F:
SDRM跑125M不需要等长,VGA是硬体的contorller,要NIOS跑那么快干什么?

网友:
楼主是将vga contorller和nios cpu通过avalon桥接到sdram的吗

网友(2011-03-01):
不知道楼主搞定了没有,你这样的我问题我也遇到过,后来解决了,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437397

我的问题是因为时钟的问题,多时间是的片内运行达不到理想的要求,改成使能就ok了
至少我是这样完美的 到后来都没出现过错误
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437397
这是我的 帖子

最后点 测试图片在后面  谢谢

网友:
最后出一点  VGA驱动 和刷频用什么方案???
我可能有点戳 我vga驱动是自己写的,刷频也是自己驱动sram的,nios ii 的功能就是将数据写入sram

下一阶段 打算从sd卡读取图片来搞定这些显示的问题
如果有兴趣 加798007726 探讨探宝

网友:
下面是我的测试图片

网友:
都是牛人啊,Mark~

网友(2012-02-29):
图片是存在什么地方的呢?外部有处理器么?

网友:
收藏了 感觉是图像处理的问题,底层应该没啥大问题

网友:
3W规则  为了减少线间窜扰,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,当线中心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,则可保持70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称为3W规则。如要达到98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可使用10W规则。

网友:
标记一个
3W规则
    为了减少线间窜扰,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,当线中心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,则可保持70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称为3W规则。如要达到98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可使用10W规则。
    20H规则
    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,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。称为边缘效应。可以将电源层内缩,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。以一个H(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)为单位,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%的电场限制在接地边沿内;内缩100H则可以将98%的电场限制在内。
    五五规则
    印制板层数选择规则,即时钟频率到5MHz或脉冲上升时间小于5ns,则PCB板须采用多层板,这是一般的规则,有的时候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,采用双层板结构时,这种情况下,最好将印制板的一面做为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层。

网友(2012-04-29):
感觉像Dotclk的触发方式不对,修改一下触发方式看是否可以改善

网友(2012-07-19):
引用 网友F:
SDRM跑125M不需要等长,VGA是硬体的contorller,要NIOS跑那么快干什么?

这话也太假了吧? 你应该试试。

我也买过别人的fpga板子,在SDRAM上跑 NIOSII , 没做等长线处理的,都在50MHZ以内的时钟速度。

楼主朋友能将板子利用到这等程度,实感欣慰,多多交流。

网友(2013-04-27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NIOS IO 速度 不是很慢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