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再来会诊: 如何用泰克TDS1012B-SC测量另一组隔离电源的波形? ....

楼主(2010-12-16):
我们的雕刻机项目有一台泰克TDS1012B-SC示波器。

AMCNC-01使用变压器供电,有三组完全隔离的电源。 其中5V电源是与220V交流共地。 另外有30V的步进电压,及30V的主轴电压。  这三组电压在任何时候均应该是完全100%隔离的,否则会产生很多问题,甚至会烧坏线路。

我希望用泰克TDS1012B-SC测量主轴电源内的某一个电阻上的波形。

但我检查泰克TDS1012B-SC时发现,它的探头的地线,是与220V的交流共地的。 即我们的雕刻机的5V电源,会通过交流共地与泰克TDS1012B-SC 共地。 如果直接使用探头去测量主轴电源内的电阻波形,会产生如下问题:5V电源与主轴电源会串起来导致严格后果。

有解决方法吗?(我感觉要购买一只更贵的隔离的示波器了)。

数据手册:  ourdev_453178.pdf(文件大小:517K) (原文件名:1012SC.pdf)

网友:
信号地和220共地倒不至于,应该是内部开关电源输出地和220V之间那个安规电容搞的。对于敏感器件用示波器,建议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。示波器2路之间倒是共地的。

网友:
差分探头

http://www.cntronics.com/public/art/artinfo/id/80004606

网友:
阿莫的情况我碰到过,并且因为这个共地烧坏了一块节能灯电路板,后来我就是用了个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,就能测量了。

网友:
用个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,我们都那么干的

网友:
不是1楼tidsp说的那样,其探头的地是和电源的地接在一起的。

泰克的是这样,以前用过一个单色屏的也是这样,我的方法是接将电源的那个地线给断了。不过也只能测一组,因为其所有的探头都是接在一起的。

网友:
mark了 看看专家意见

网友:
示波器3芯插头的那个接地脚拆了。

或者搞个2芯插座扩展,扩出来的3孔座,虽然有地孔,但地孔是空的,就不用猜示波器插头的接地脚。

最好的方法还是如上说的,搞个隔离变压器,100W的应该就够了。

网友:
昨天晚上好像就是因为示波器的Y电容,把我的STM32烧了
仿真器接到电脑电源的地,构成了一个开路电压很高的路径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量220V回路,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或采用双探头测试。双探头测试时一只探头接地线,另一只探头测试,设置上采用A-B观察波形。
我通常用隔离变压器,为此专门加工一只2kW的隔离变压器,这样比较安全。

网友:
1、隔离变压器
2、隔离探头

1成本低

网友:
公司里以前还专门配了根隔离探头
现在就部门里自己买了个隔离变压器,碰到类似情况时用一下

网友:
感觉还是隔离变压器来的最简单。

网友:
隔离最好的解决方法.阿莫你什么最不用买,用手头上现有的资源就行了,就是雕刻机用的两个30伏变压器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隔离最好的解决方法.阿莫你什么最不用买,用手头上现有的资源就行了,就是雕刻机用的两个30伏变压器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搞得不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隔离最好的解决方法.阿莫你什么最不用买,用手头上现有的资源就行了,就是雕刻机用的两个30伏变压器.

那这样变了后,只有两端啊。
示波器的地线端接哪里啊?

网友:
昨天刚回来了两台TDS1012,用来做测试系统集成

单个通道测试时隔离可以将示波器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,或者把三芯插头地线剪了,再或者使用双探头测试
优先级从高到低
两个通道以上需要分别隔离就只能用隔离探头了
推荐http://www.pintech.com.cn/
1400V的要3K多,低电压的没买过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,一开电就全屋跳闸……

我是把探头所测的正负极换一下,不让两端共地,不过不知道电路怎么连接的,所以这个方法可能不行

网友:
用隔离电源给示波器电源供电,或都把三芯头的地头搞断。
我以前测量电源没有隔离,差点烧了一台示波器,昌了一团火,
表笔线都烧容了,示波器还是好的,比较幸运。

网友:
我看大部份人都是給示波器用隔離變壓器, 我是用隔離變壓器用在被測設備上, 就是不隔離示波器,隔離被測量設備,這個方法的好處操作時不容易觸電.

阿莫, 你就用一個隔離變壓器接上雕刻机(就是說隔離變壓器的輸出端AC 220V接上雕刻机的變壓器輸入端AC 220V),然後你喜歡測量那兒的電壓都可以了,包接初級和次級都沒問題了.
注:雕刻机的地不要接大地,不接就可以了(因示波器已接上大地).

网友:
最常用的方法是隔离示波器供电电源。

网友:
拔掉电源线的地线脚   不行了用隔离变压器  但是还是只能测试一路

最好使用隔离探头, 价格贵些 公司用的tek的1.3万左右   ,相对于隔离通道示波器便宜很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最常用的方法是隔离示波器供电电源。

最常用,但不是最好用; 當你有幾台測量儀器要同時測量一台設備, 當因不小心操作觸電時, 隔離被測量設備要比隔離示波器的方法要好.

网友:
应该用上面提到的“隔离探头”才是正道。其它几乎是没希望的。

莫生要的是一台示波器测多组隔离电路的信号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:因为我没见过“隔离探头”,所以不知道其是不是通用的,如果只能用在所谓的“隔离示波器”上的话,那买了这个探头也不能用在楼主位的示波器上。

网友:
解决方法:
差分浮地测量
隔离变压器
隔离探头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补充一下:因为我没见过“隔离探头”,所以不知道其是不是通用的,如果只能用在所谓的“隔离示波器”上的话,那买了这个探头也不能用在楼主位的示波器上。

用能上“隔离探头”當然是好事, 不過這個不好買, “隔离探头”是完全隔离的,不需要“隔离示波器”.

网友:
还是借隔离探头吧,用隔离变压器也就是单路测试。
深圳这么多做工控的,开发变频器,隔离的电压,电流探棒应该很多,借用几天没问题。
一根探棒比阿莫的这台机都贵。

网友:
带隔离通道的泰克示波器很贵的哦,最便宜的方案就是买个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,呵呵。

网友:
差分浮地测量
用两个探头,地线都悬空
两个探头芯线,一个接被测目标的地,一个接被测信号
示波器上选两个通道做减法

注意只能用在共模电压不太高的情况下

网友:
首先作为阿莫使用的话推荐一款示波器
TPS2024,2GS/s,200MHz
四通道互相隔离,并且都与电源隔离,内带锂电池,出门外出测量很方便,使用探头是普通的探头。

如果山寨一点的作法,就把示波器的地线腿剪掉或者掰弯也可以!

其他的方法治标不治本,不推荐,而且会带来意外危险,曾经因为这个原因一次性烧了电脑、开发板、下载线、IGBT,惨痛,不过从这次以后再也没有因为这个原因烧过东西,因为换到了TPS2024示波器

网友:
我早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,前两天刚刚出现事故。
用示波器测变压器线圈,一下爆炸了,空气开关全跳
无知太可怕了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莫大购买fluke的手持示波表Fluke190或最新的Fluke190II,实用啊.

网友:
tps价格不低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而且其实性能和楼主那台差不多

网友:
魏坤生意来拉,上2个3个魏坤示波器。就是不知他们之间如何同步……

网友:
示波器用电池供电应该就可以了吧,TEK的示波器应该都能电池供电的吧

修改原因:
当我没说,我把问题看错了,呵呵

网友:
单位里的是tps2012 自带锂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我早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,前两天刚刚出现事故。
用示波器测变压器线圈,一下爆炸了,空气开关全跳
无知太可怕了。。。
哈哈,看来比我惨的人也有。

我也出了意外,没有留意到这款示波器的地线问题,一测波形,三只驱动器立即炸开  。。。。

昨天已经到广州白云厂购买了一只100VA的隔离变压器,现在已经能示波器测量隔离的电源波形了。

网友:
看来还是隔离变压器省事啊

网友:
要说省事,要么拔地线,要么用差分探棒P5205
隔离变压器效果并不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哈哈,看来比我惨的人也有。
我也出了意外,没有留意到这款示波器的地线问题,一测波形,三只驱动器立即炸开  。。。。

昨天已经到广州白云厂购买了一只100va的隔离变压器,现在已经能示波器测量隔离的电源波形了。

没用过,没见过,实在不明白,为什么这种高档示波器的探头竟能与220V的交流共地。
我用过的中低档的示波器,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,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测量。

拆机,断开电源端的接地线,试试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我的视野狭小,见识少,对泰克TDS1012B-SC示波器一点不了解,我只是想当然地以为阿莫用的示波器一定是比较高档的。哈哈!
另,我对阿莫问题的表述的理解可能有偏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基本都接地的。。。。LS列几个型号出来?

PS

TDS2012/1012还真是低端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回复 网友I:
基本都接地的。。。。ls列几个型号出来?

基本都接地的。。。。——我少见多怪啦。
列几个型号出来?    ——我手中的这台 TRiO 1040,就是不共地的。

我有使用这样的示波器,在高压探头的协助下,验证380V三相电同控制板上信号的相位关系的经历。
所以,才有我上面的帖子。
引用几张我早先已经上传到本网站上的图片:

网友:
我的本意只是想问下那些示波器是不接地的,说不定以后可以用到。。。如语气上有所冒犯还请谅解

找出了您的原帖

图的中部有导线,从相对位置推测也许是BNC接头的外壳与电路板连接,同时接到了外壳上。是否是与地线相连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我的本意只是想问下那些示波器是不接地的,说不定以后可以用到。。。如语气上有所冒犯还请谅解
找出了您的原帖
图的中部有导线,从相对位置推测也许是bnc接头的外壳与电路板连接,同时接到了外壳上。是否是与地线相连呢?

BNC接头的外壳与电路板连接,同时接到了外壳上。——没错,这是必需的。
但是,外壳(或者说测试探头的外皮)同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并不相连。所以,不会出现前面帖子所说的“爆炸”之事。
发帖前,我又特地测量了一次,不用怀疑的。

试想一下吧,如果测试探头与交流供电电源共地,那么,“爆炸”就是或迟或早的、说不定发生在谁的手里的事。
还有,面对交流电源可能出现的接线错误和两线的电源插头,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?!怕怕啊!

网友:
我不知道你说的和变压器初级连接是什么意思,外壳不可能和初级相连。本帖子讨论的是示波器的地线与220V的地线相连而不是零线。

你的示波器外壳不与交流220V的地线连接么?这才是危险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我没有表述清楚。
不过,我上面说了,“面对交流电源可能出现的接线错误和两线的电源插头,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?!怕怕啊!”。这里再补充一下。

在一些建筑、供电场合,还有一些不符规格的电源插座,电源那边已经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了一起,而示波器插头这边貌似分清了火线、零线和地线,却无视了电源那边已经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了一起的事实,再加上零线火线左右不分的错误接线,造成或者零线接在外壳,或者火线接在外壳的状况。这种情况下,示波器外壳与交流220V的地线连接,还能够保证安全吗?显然不能。

我的示波器,用的是两线电源插头,外壳有接地线用的接线柱(一般不用)。不论电源那边如何,示波器这边都不会有问题。

网友:
这1000系列的示波器必然是低端示波器吧…
这个也能吵起来,泰克的3000 4000 5000 7000乃至70000系列
如果用普通探棒比如P6139,探棒的地线都是接外壳再接电源的地线的
lecroy的也一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回复 网友H:

我没有表述清楚。
不过,我上面说了,“面对交流电源可能出现的接线错误和两线的电源插头,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?!怕怕啊!”。这里再补充一下。

在一些建筑、供电场合,还有一些不符规格的电源插座,电源那边已经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了一起,而示波器插头这边貌似分清了火线、零线和地线,却无视了电源那边已经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了一起的事实,再加上零线火线左右不分的错误接线,造成或者零线接在外壳,或者火线接在外壳的状况。这种情况下,示波器外壳与交流220v的地线连接,还能够保证安全吗?显然不能。

我的示波器,用的是两线电源插头,外壳有接地线用的接线柱(一般不用)。不论电源那边如何,示波器这边都不会有问题。

用1:1的探棒测小信号,你就明白为什么要接地了

示波器厂商没必要考量到用户不规范的市电接法,示波器开箱都有本小册子提醒用户可靠接地,用户不做那是用户的事情

见过一个仪器,让用户自己挖坑埋盐拉地线呢

网友:
以前也遇到过,直接把电源插头(3端的),保护地线那个头断掉

网友:
最安全的解决办法就是隔离变压器!很多高压学习板,都清楚的要求的,避免HOT GROUND!

网友:
要求准确测量不,
不要求的话, 直接单线测量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