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7805的扩流电路(可以扩到输出nA的电流,正常情况下才输出500mA),大家看看,电路的原理是

楼主(2010-12-16):
下面是一个LM7805的扩流电路,控制不同的R,就可以输出不同的电流

大家评一下,原理是否正确,一个7805最大能扩到多少安培????

网友:
手册有经典的扩流电路
8550达不到N个A
电路图不正确

网友:
78M05 最大可达1A电流。
8050 极限似乎是1A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买个TO-3封装的78H05之类的不就行了,有3A,5A的,据说还有10A的

网友:
扩到输出nA?那个R为0欧肯定不对。

网友:
nA?
是几个安培的意思吧!

我还以为是纳安的意思。差点就到pA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78m05 最大可达1a电流。
8550 极限似乎是1a。。。

8550的极限是1A或1.5A(不同版本),但也是在工作在饱和导通的状态下。其功耗为0.625W,使用要注意啊!

网友:
我认为使用7805来做电流型输出的电源是不明智的。
1 三极管属于流控流型器件,更加明智该采用压控流型的 场效应管
2 7805一般作为三端稳压器,是一种电压型输出集成电路。更加趋近于恒压源(个人理解),当然,是在输入端比较稳定的状态下
3 7805的封装常见的是TO-220   TO-92(78L05)感觉输出大电流势必增加发热量
4 扩大电流输出而不改变电压输出,我个人觉得无法理解。

网友:
以前好像见过另外一个电路,是另加npn三极管,7805的输出接三极管基极,三极管c接输入电源,e为输出,是射极跟随形式,然后7805接地端串接一个二极管抵消三极管be结压降,我觉得这个电路原理上应该可用,不是实际应用怎么样.

网友:
楼主,你的电路输出电流多大取决于压差和你的散热条件。

网友:
R决定了扩流的程度。

假设三极管E-B压降是0.7V,那么7805通过的电流的就是0.7/R,其余的自己算了,哈哈……

网友:
8050不如不加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,7805是集成过流过热保护的。加扩流以后7805的保护就不起作用了。一短路或过热很容易烧功率管。其实能扩流多少还是看功率管的功率。R的值是你想让多少电流从功率管上过。7805变成一个电压基准了,还不如用431之类的电压基准,或直接用TO92封装的7805就好了反正大部分功耗都在功率管上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太贵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nA是n安的电流的意思,呵呵

这个是我们老师的作法,我没试过,今天在问问老师他做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后再和大家交流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就是输出大的电流,电压还是5v左右的

网友:
这个图也是扩流的。

楼主:
那个三极管用功率三极管,,扩流后可得数安培的电流,,但电压不是很稳

网友:
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,谢谢分享!!慢慢品了

网友(2012-07-30):
这样没用的

网友:
之前这样用过一个317 但没测试过 电流能跑多大

网友:
搞10只7805并联试试

网友:
电路少了几个电容,扩多大流主要是扩流管说了算,但你电源必须有那个能力,R决定了多大电流时开启扩流管。

网友(2014-10-17):
Mark 7805三极管扩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