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驱动器还是步进电机或者是丝杆出问题了?

楼主(2010-12-16):
淘宝上买的三轴雕刻机,用了大半年了运行一直正常。但是最近天冷,开了雕刻机后,移动Y轴只听到步进电机响,Y轴丝杆不动了。X轴也是,Z轴正常。。给丝杆加了些润滑油,用手拧动丝杆,可以点动Y轴,但是发现Y轴丝杆运动到某个地方就会卡住同时Y轴步进电机会响;X轴也是一样。但坚持点动一些时间后机器运行又都正常了。。所以现在有点头痛,连接线路和电源都没有问题的啊,会不会是温度太低,丝杆,光轴,这些热胀冷缩变形了啊?请大家分析一下是驱动器还是步进电机或者是丝杆出问题了?谢谢了~~

网友:
用之前用吹风机预热吧。估计是材料膨胀系数差别太大导致的。

机器是什么材质的?

楼主:
机架子全都是铝合金的

网友:
将电机和丝杠的连接断开, 手拧丝杠感觉阻力大小,要拧全行程;
单独看电机运转是否正常.

网友:
如果z好的,是不是xy长期不用,丝杠有些重力变形?

网友:
螺母是什么材质的? 如果是POM 或者尼龙材质的话 可能是热胀冷缩的原因。。。

楼主:
我一般就是三轴都有运行的,Z轴行程小,机子是龙门固定的。为了装夹工件方便,在平台上固定了个平口钳,这样长时间以来,X轴和Y轴丝杆基本上在平口钳的装夹范围内运行的。所以我也是有点担心丝杆会有变形。
   螺母材质肯定不是金属的,用刀可以削去的,  可能是尼龙材质的吧。我也认为热胀冷缩这个是肯定的,因为天热的时候一切都正常啊,天一冷都要开机加润滑油,再用手拧一下丝杆才会恢复,并且丝杆运行时机子明显有不正常的声音。
   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现在网上卖的机器很多是PVC,铝合金机架的,全钢的很少见到。可能生产方认为PVC,铝合金比较容易加工吧。

楼主:
还有再想请教各位,是不是龙门移动的相对来说(精度速度耐用程度)要好一些?

网友:
查查联轴器吧,很多小雕刻机联轴器都是塑料的,得换成铝的。

楼主:
说到联轴器我冒火,,当时机子刚买来用了不久,联轴器和丝杆的螺丝竟然松了,只好把螺丝换新的再紧上。联轴器是铝合金的。
    其实这机子做工和装配一点都不严谨。有一次拆开龙门架档板,发现连接Z轴丝杆的铝合金部件,螺丝孔竟然开裂了,,杯具啊~~收到这机器时我想没有谁会把它拆开看的吧,从这点上看生产装配机器的人做事做人都有问题。。。挣这么点钱真是昧良心啊
    看来只有阿莫做的机器才是真正用心去做的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