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怎么驱动静态驱动的笔段式液晶

楼主(2010-12-16):
最近有个笔段式液晶,静态驱动方式,23个Seg,1个Com,我查了一下专门的驱动芯片HD44100,KS0065之类都要10元以上,请问有什么简单便宜的驱动芯片或方式?

网友:
弄一个430单片机搞

网友(2011-09-26):
用 M051 来搞吧

网友(2012-08-29):
LZ的问题解决了吗?最后怎么弄的了?

网友(2012-12-12):
谢谢。感觉很实用,今天我终于可以发言了。

网友:
呵呵,老帖子了。段式液晶一般是动态的吧,静态的随便找个单片机就行了

网友(2013-03-18):
LZ的问题解决了吗???
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有几个COM口的???
又如何判断SEG口的顺序的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