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TTICE 5V器件

楼主(2010-12-16):
现在还有5V的LATTICE的器件?要求容量大一些的,脚多一些的CPLD或FPGA。M5-512/160之类。本人想做一些个验证(必须是5V输入输出)。

网友:
5V的现在可能比较难找了,降电压了功耗也降了,
好像工艺高的电压也低

网友:
IO速度快吗?有没有1M hz ?4k系列可以容忍5V输入,输出的可以用三态外挂上拉来做,不过这样降低了驱动能力

楼主:
最关键是要5V输出,容量还要大一些的,脚要多,做验证用的

网友:
不行外接TTL推好了

楼主:
外接转换太复杂了,已经要一大堆电路了(好几十片了),有点恐怖,又可能加一堆,呵呵。

网友:
如果是验证用,那就买一颗altera 的7512吧,虽然有点贵

楼主:
altera的7512封装,引脚,宏等都不知道的。我不知道M5-512/160(160IO口,512宏)现在还有没有货。实在不行的话,就加74系列转换吧。

网友:
M5 5V器件也无法输出5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