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的capture模式长时间工作有异常问题

楼主(2010-12-16):
最近在用430的5529做项目,使用TimerB进行capture模式进行频率测量,不过在较长时间工作,比如下午到第二天上午,之后查看记录数据(1s一次),发现绝大多数是正确的,不过偶尔会有一两个点发生跳变(时间不定,可能间隔一两小时到三四个小时),跳变幅度较大,偏差5%左右(正常都在0.2%范围),一两秒后又跳回正常值,请问有哪位大侠碰到过类似的事情?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或者知道其产生原因的?
谢谢!!

网友:
430定时器16位,最大计数值65535,如果周期超过65535时要在定时器溢出中断时累加一个计数值,此时如果捕获中断和溢出中断同时发生时会出错,以前好像碰到过这个问题。具体的记不清了希望有所启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