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有不少淘汰的手机,可否改造为短距离的对讲机

楼主(2010-12-16):
现在不少手机都淘汰了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手机改造成对讲机,就是不通过基站,而是直接手机之间通讯,或发短信。
如果要增加距离,就可以设计一个合适的协议,让邻近的手机对信号进行转发。
这样会不会干扰正常手机的通讯呢,有啥可以避免的方法没?据我了解的,这个频段的信号是码分多址,只要了解协议,是不是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地址和现在已有的通讯共同使用。

楼主:
另外呢,是不是可以把手机的高频部分剥离出来,做成数据收发装置。

网友:
难度太大,手机上行和下行貌似不是同一个频率

楼主:
现在做山寨手机的不是很多么,要是能找到山寨手机的资料就好了。做出来比一般对讲机好多了,还可以发短信。

网友:
如果你没做过手机,基本不可能做出来的

网友:
我觉的批量改遥控炸_弹出口是这个好路子

网友:
基本上是不可能的

网友:
开源搞个数字对讲机把

楼主:
论坛上就没有谁做过手机?

网友:
听说Google有个项目就是手机转发网,解决偏远地区的基站问题。08年时清华一个博士来我们学校做项目的时候说的。不过听他说难度很大。现在没有什么消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觉的批量改遥控炸_弹出口是这个好路子

现在诈骗短信太多了,指不定在装配时,就来电了。结果很惨的。

网友:
手机本来就是基站对点的通信,改装成点对点怎么搞定?多机通信更是没法搞呀。

网友:
好像小灵通可以这么玩

网友:
你有技术可以改基带芯片的固件

通过别人手机转发好耗费别人手机的电哟

现在的基带都是单片机,都可以改协议的吧

gsm好象是200khz宽一个信道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确实有这个可能

楼主:
主要是需要知道手机的相关资料,我想当初开发手机的同志应该就有这个能力。毕竟自己造的。

网友:
换个思路~USRP哈哈

楼主:
用手机改造成对讲机,想想如果再加一个usb接到电脑上就可以互传数据什么的,那不是很强大。

网友:
旧款的手机我觉得可以从调制解调方面考虑。
而新点的可以从掌上游戏机方面考虑(ARM系列的核心,GBA以下的没什么问题)

楼主:
不知道低端手机都是用的什么处理器?

网友:
就算是可以改 无委会也不会允许的

网友:
还不如用WLAN 做P2P ,智能手机都能实现,等你开发

网友:
22楼说的对,手机的频段不是开放的,你可以自己造一个开源平台接收这个频段上的东西,但你不能发,发就是违法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如果手机的基带可以调频段的话调到开放频段就行了

换声表滤波器?

网友:
怕是不行,上下变频都应该不是能随便调的

楼主:
手机码分多址,信号可以共存,又不像其他无线设备存在干扰。无委监听到的无线信号就是我们大家都用的信号,只是内容不一样而以。 全国都在用,他也无法定位。

网友:
第一:gsm手机的频率在900/1800Mhz附近,而且收发不在同一频段
第二:现在手机射频电路方面都是集成的芯片,想要改频基本不现实
第三:一般民用频率都在2.4Ghz附近
所以基本没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我觉的批量改遥控炸_弹出口是这个好路子
现在诈骗短信太多了,指不定在装配时,就来电了。结果很惨的。

短信的话,最起码要核对短信内容,不是来电就zha吧。

楼主:
继续讨论

网友:
想法很好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你的id也含有tiger呀?握手

网友:
to 29楼,GSM并不是CDMA接入的

网友:
GSM时分多址CDMA码分多址,通讯时靠基站的准确的时钟来同步的,加上基带芯片一般是根据协议做定的频率,国内的手机开发都芯片厂提供开发包,不涉及到底层,要改造想法是好的..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不太了解,手机移动过程中从一个基站移动到另外一个基站是怎么实现的?有没有可能是用一个手机代替基站的功能。

网友:
关于基站的切换策略可以写好长好长…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TDSCDMA的基站都配很精准的时钟源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不知道低端手机都是用的什么处理器?

我这里低端的拆出来看过了,大都是ARM系列的CPU。
打个比方:LG巧克力,CPU就是ARM7的是个单独8x8mmBGA封装尺寸的CPU,(支持MP3、USB1.1,MP4低解像度硬解压、Norflash,这个CPU做个MP3没问题,产品资料我下载了个)+基带处理器。
三星和moto系列CDMA机大都用高通MSN系列的核心(ARM核心)

包括以前入网送的小灵通,芯片上都刻ARM。
新点的纽曼G32,也放在边上了,英飞凌7880CPU,大屏幕,GPS模块等等。

手机基本2-3年换一个,旧机越积越多。丢在那里也浪费,能搞些什么小玩意研究研究。

稍新点的手机最大的困难就是封装BGA,很多DIY方面很难解决。设备方面制约

网友:
想法非常好,但是我对手机通讯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