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一下,打算买个BGA返修台,或是小的回流焊炉,该如何选择,或是有什么推荐的?

楼主(2010-12-16):
麻烦有用过的给个指点,谢谢哈!

网友:
买过2台BGA机器,3万多的和6万多的,到现在用了几年

总结一点,带光学定位的机器,如果不考虑价格,尽量不选国产的,问题多

考虑价格的,买全手动的就OK,选便宜的

楼主:
我看了安泰信的红外返修台,才7000块,貌似国内的价格几乎都这样。
带光学定位?这个是怎么个说法?
我只是拆、焊BGA芯片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可以问问修主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