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下载程序后运行不稳(h2feo4 无机酸求助)

楼主(2010-12-16):
xc9536xl下载程序后运行不稳,
出现情况:打开电源开关电路板电流电压正常xc9536xl好像不运行,无输出波形,外接计数器+示波器均无反应,重新打开电源运行正常,这种情况是随机的,并接出现的概率很低,100多次可能出现一次。

补充:1、输入输出都是5v逻辑器件,但看资料说是io可以接受5v逻辑的

2、下载jtag接口,直接链接下载器,只在sck接有上拉电阻
3、1117-3.3为xc9536xl的3个电源引脚供电

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上图吧
CPLD里装了些啥
外面连了啥

网友:
既然用了CPLD,为啥还要两片,一片就行了吧
JTAG口也只保留一个就行了
你说输入输出都是5V器件,从原理图中完全看不出来,原理图中只有3.3V器件,也没有任何输入设备或接口,也不知道输入的类型
没有说明CPLD里面装了什么东西

楼主:
那个u2 DIP44是另外一个电路板留着48针插座,他上面有芯片26LS31相当于max491差分输出,这个26LS31是个5v的,它的输入接到cpld的输出,
还有就是霍尔传感器s441,接的是5v,它的输出接到这块板的cpld输入引脚上

楼主:
无机酸大侠,救救命呀

网友:
尝试把问题定位了吗? 如果是CPLD无输出,能否尽量去掉一些外部的电路,或者编写一个专门的程序(比如只输出一个频率),这样把问题先简化。

网友:
TCK不用接上拉电阻吧

网友:
看来不是偶然
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,xc9572做分频输出,受干扰会有死机的现像,输入时钟正常,输出无信号,需重新上电才可恢复正常

网友:
逻辑电路还死机?

确认下应用场合的环境温度,是不是在芯片的指标内。
一般商用级在0-60°C

楼主:
现在还是在实验室实验,温度应该不是问题,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刚上电。

会不会是7楼所言  TCK不用接上拉电阻

8楼,我的应该不是什么干扰,因为只要能运行起来,就不存在问题

网友:
cpld正确编程后,内部逻辑应该和jtag引脚无关

感觉更大的可能是逻辑不严密

楼主:
C'event and C='0' and C'last_value='1'
vhdl这句话这却怎么理解
能用C'event and C='0'直接代替吗

网友:
1->0的跳变?

判断等于应该是“==”

vhdl不是很熟,这个“C'last_value”表示什么?t-1时刻的状态?

1、t时刻   c==0
2、t-1时刻 c==1

跳变发生时两个条件中只要1个即可

楼主:
回13楼VHDL判断就是“=”

C'event and C='0' and C'last_value='1'能用C'event and C='0'直接代替吗,两者就多了个判断t-1时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13楼vhdl判断就是“=”
c'event and c='0' and c'last_value='1'能用c'event and c='0'直接代替吗,两者就多了个判断t-1时刻

前楼已经回答了,可以的

楼主:
谢谢楼上了,问题依然存在,只有重新上电,才能正常工作,该怎么办呀。做了200个,重新测了几遍都是这样

网友:
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症状的,拿EPM7128计数,计数值经常跳变,后来发现这个片子有几个IO不能用,拿放大镜看了下,我认为是拆机片,换了一批就OK了。你看看你的片子来路是不是有问题

楼主:
我被弄晕了,实在是不能解释,为什么要从新断电才能正常运行

楼主:
我原本就是epm7032,由于不好买,价格高,所以改成xc9536xl,是便宜了,可谁想这么不稳定,一样的程序,就是把接口变了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逻辑电路还死机?
确认下应用场合的环境温度,是不是在芯片的指标内。
一般商用级在0-60°c

这是一个老外设计的东西,初衷也就是取其"逻辑电路不死机"
常温环境,20KV高压放电时(非接触)容易出现,死机时耗电没增加
后用MCU代替解决

楼主:
我的是工业级-45-85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
用单片机代替,速度跟不上的,我的是3路信号输入分频后3路输出,现在测得结果是上电死机的,cpld输入有信号,输出无信号,所以可以肯定是cpld这块的问题了,
还有谁知道cpld的复位引脚怎么搞

网友:
1、看看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?
2、在altera的编译设置里有一项是不关心上电状态,有时会影响PLD的正常工作,编译选上电复位所有逻辑,不知道xilinx的芯片有没有这问题,试试吧
3、刚刚看了电路图,你的XC9572使用的是3.3V供电,手册上好像不是这样使用的,核心供电要5V,VCCIO可以根据需要使用5V或3.3V!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基本解决了,应该是没问题,上电顺序解决了就好像没问题了

回楼上,芯片带xc9536xl的,

新的发现,由于电源可以是由插接电路板提供的,就是那个U2 dip48,如果打开电源再插上该板,就会出现有可能不运行,
但是如果先插上该板,再打开电源,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,
谁能说说这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还有个问题xc9536xl的复位脚我是悬空的,没接,会有什么隐患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各位了,基本解决了,应该是没问题,上电顺序解决了就好像没问题了

回楼上,芯片带xc9536xl的,
新的发现,由于电源可以是由插接电路板提供的,就是那个u2 dip48,如果打开电源再插上该板,就会出现有可能不运行,
但是如果先插上该板,再打开电源,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,
谁能说说这是什么原因

电源到底是u2 dip48供的还是同一板上供的?

如果是u2 dip48供的,插上时的毛刺可能会导致上电曲线不符合要求

网友:
我是初学者,请问,CPLD编程一定得用语言吗?我看见有人在MAXPLUS2里画电路图,然后下载的芯片里,这样也行吗?哪种方法更简单易学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