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NIOS中NORFLASH和SDRAM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复用问题

楼主(2010-12-16):
大家好,有个问题想问问,看有解无解,是这样的:有个项目还没做,我打算用FPGA+SDRAM+NORFLASH,FPGA上NIOSii软核,设置成程序在SDRAM中运行:
NORFLASH用AM29LV320D,需44根IO口左右(地址线21根、数据线16根),
SDRAM用HY57V64160,需38根IO口左右(行列线12根、数据线16根),
FPGA打算用EP1C3T144,可用IO口有104根,
这样除去NORFALSH和SDRAM用掉的IO还剩下22个左右,可是这22个又不够我用的(我大概需要40根左右),我想能不能把NORFLASH和SDRAM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(像ARM一样)???现在是不知道NIOSii能不能支持复用,如果能复用可以节约28根IO口,但是又该怎么做呢????谢谢大家!!!!

网友(2011-01-23):
没问题啊,在sdram选项里面有一个地址复用的对勾,然后再在三态桥的选项里面选上哪些信号复用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样做没有问题,但是高性能场合会影响SDRAM的性能,所以要看你的应用来决定怎么取舍。

网友:
用EP1C3T144?core生成后,你的空间就没有多少了

网友(2013-05-27):
你好,我想问下,flash sdram 的地址线该如何复用,具体是flash 地址线21根, sdram 地址线13根,cpu如何识别,管脚该如何分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