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~想用MSP430F169来做一个示波器~

楼主(2010-12-16):
RT 看了魏坤同学做的这个示波器手很痒,想做一个。但是我没有学过AVR和FPGA,只学过51和430。想问问论坛上的高手,MSP430+LQ043T3DX0做显示能做好么?因为没接触过LQ043T3DX0,所以心里没底,想问问大家。谢谢了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以

用430刷新显示屏速度能达到要求么?

网友:
刷屏速度慢!430一般只能跑到8M,可以考虑使用5438系列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rt 看了魏坤同学做的这个示波器手很痒,想做一个。但是我没有学过avr和fpga,只学过51和430。想问问论坛上的高手,msp430+lq043t3dx0做显示能做好么?因为没接触过lq043t3dx0,所以心里没底,想问问大家。谢谢了~

430是不可能驱动LQ043的,除非用CPLD或FPGA给LQ043做专用的驱动器

网友:
430太慢了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