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GBT击穿一般因什么引起?

楼主(2010-12-16):
最近在调试1KW直流无刷驱动器,经常在启动阶段烧坏IGBT,有没有对IGBT性能参数比较了解的朋友,请分享一点经验。目前系统参数如下:
直流总线电压:110V-120V
驱动器限流值:9A(RMS)
IGBT型号:SGH40N60UFD    40A   600V  详细参数(SGH40N60UFD.PDFourdev_604949QJ7W0H.pdf(文件大小:601K) (原文件名:SGH40N60UFD.pdf)

实测启动电流波形推算出电流峰值在42A,占空比约1/4

IGBT烧坏现象是:外形完好,3个引脚直通。是不是电流超出引起的烧坏?

网友:
电流、电压都有可能。另外IGBT驱动信号是否完好,驱动频率不要太高。

楼主:
电压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小,我没有测试到电压尖峰之类的,而且600V的耐压应对120V的工作电压绰绰有余。
驱动频率比较低的100Hz-10KHz,驱动信号在启动的初始阶段(因频率低)到关断时Vge降到8V左右。

网友:
电路有没有瞬间短路的情况,就是过流,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烧了10几个IGBT,现象也是外观完好,3个脚直通

楼主:
直流无刷电机启动阶段,线圈上几乎没有反电动势,就跟直流电压加在一根阻抗很低的导线上差不多(跟短路情况差不多)。只不过电路有过流检测、过流保护(或者说是电流斩波)。电流情况我前面描述了每个斩波周期内大约有42A左右的峰值,时间在30uS以内。

我很怀疑就是这个脉冲电流的能量超出了IGBT的耐受范围。但是IGBT的datasheet里没有描述能承受的(瞬时功耗)焦耳量。MOS管的datasheet里通常会提供这个参数。封装和参数相近的MOS型号如果是这样的脉冲能量是可以承受的(可以计算的)。

给我的感觉:IGBT的性能比较硬朗,而MOS比较像电子管相对而言比较能“扛”(过载能力要强一些)。

如果细心的话你可以发现:同样封装的MOS管耐受的功耗比IGBT要高1.5倍-2倍多。

网友:
启动阶段,很有可能是电流控制得不好。你不会没有控制电流吧?

楼主:
电流限制肯定有啦,不可能犯这低级的错误。目前电流限制在9A左右。

网友:
你这个控制器,额定电流是9A左右,电机余量允许你电流达到18A。你说你的电流峰值会达到42A,那就说明有问题了。你要控制的电流应该是那个峰值电流。绕组是一个感性负载,如过每一个pwm周期电流波动很大,你就需要提高pwm频率。 电机电流超过电机设计最大电流后,电机的输出功率就不会增大了,而是以发热形式耗散。

楼主:
直接上电流波形图好了,取样电阻是4mR,电流波形取自取样电阻两端。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,
可能是保护电路不到位。

网友(2020-07-27):
您好,最后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