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nRF24L01地址一些不明白的东西,问问大家

楼主(2010-12-16):
设置过程

1.首先设置接收方 通道0 地址RX_ADDR (在接收方程序中设置)
2.发射方写入发射地址(目标地址)TX_ADDR,也就是上面通道0地址 (在发射方程序中设置)

//因为开启了自动应答
3.接收到数据以后,接收方要自动应答,所以要有应答地址,要不给谁应答呀!这个应答地址是哪个地址????
4.发射方在发射完后,进入接收模式,当然要设置接收地址 此时发射方也有了接收应答地址,这个地址和上面应答地址一样

问题:接收方的 发送地址(我理解的应答地址)是什么,,,,,或许不用这个地址,自动应答就是收到数据后会自己转入发射,发送应答信号,它怎么知道给哪个应答

自动重发功能: 我的理解是发送完数据后,为接收应答,程序进入接收模式,,,如果没收到,它怎么自动进入重发,

我现在要做的是

一个通道带多个从机采集温度...那我所有从机的发送地址也就都是一个(通道0的地址),数据包中含有标号,用来区分是哪一个,,,那也就是所有从机设置都是一模一样的,这样行通吗?因为温度不会同一时间变化,所以它们也不会在同一时间发送

网友:
看得比较晕 呵呵 不过我知道 楼主最后说的多机问题 你那样做应该是可行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地址配置 (原文件名:2.jpg)

这个是说明书里面的截图,地址配置成这样没问题。  对于发送方他的Rx通道0要和他的发送地址配成一样的。对于接收方0~6必有的哥通道的地址配置为发送发的地址。 我是直接NO_ACK的。实话说使能和禁止auto ACK 我也不太明白。

网友(2011-03-18):
那位兄弟能详细解析下,我也刚开始搞这款芯片,对楼主提出的问题也深感疑惑,不胜感激!!

网友:
给你个例子程序 我也正在搞nrf2401 一起研究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NRF24L01端口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bit         MISO        =P1^3;
sbit         MOSI        =P1^4;
sbit        SCK            =P1^2;
sbit        CE            =P1^1;
sbit        CSN                =P3^2;
sbit        IRQ                =P3^3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按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bit        KEY1=P3^6;
sbit        KEY2=P3^7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位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bit        led3=P2^0;
sbit        led2=P2^1;
sbit        led1=P2^2;
sbit        led0=P2^3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蜂明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bit         BELL=P3^4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0-9编码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char seg[10]={0xC0,0xCF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        //0~~9段码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NRF24L01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TX_ADR_WIDTH    5           //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
#define RX_ADR_WIDTH    5           //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
#define TX_PLOAD_WIDTH  20          // 20 uints TX payload
#define RX_PLOAD_WIDTH  20          // 20 uints TX payload
uint const TX_ADDRESS[TX_ADR_WIDTH]= {0x34,0x43,0x10,0x10,0x01};        //本地地址
uint const RX_ADDRESS[RX_ADR_WIDTH]= {0x34,0x43,0x10,0x10,0x01};        //接收地址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NRF24L01寄存器指令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READ_REG        0x00          // 读寄存器指令
#define WRITE_REG       0x20         // 写寄存器指令
#define RD_RX_PLOAD     0x61          //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
#define WR_TX_PLOAD     0xA0          // 写待发数据指令
#define FLUSH_TX        0xE1         // 冲洗发送 FIFO指令
#define FLUSH_RX        0xE2          // 冲洗接收 FIFO指令
#define REUSE_TX_PL     0xE3          //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
#define NOP             0xFF          // 保留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SPI(nRF24L01)寄存器地址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CONFIG          0x00  // 配置收发状态,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
#define EN_AA           0x01  //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
#define EN_RXADDR       0x02  // 可用信道设置
#define SETUP_AW        0x03  //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
#define SETUP_RETR      0x04  //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
#define RF_CH           0x05  // 工作频率设置
#define RF_SETUP        0x06  // 发射速率、功耗功能设置
#define STATUS          0x07  // 状态寄存器
#define OBSERVE_TX      0x08  // 发送监测功能
#define CD              0x09  // 地址检测
#define RX_ADDR_P0      0x0A  //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1      0x0B  //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2      0x0C  //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3      0x0D  //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4      0x0E  //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RX_ADDR_P5      0x0F  //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
#define TX_ADDR         0x10  // 发送地址寄存器
#define RX_PW_P0        0x11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1        0x12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2        0x13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3        0x14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4        0x15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RX_PW_P5        0x16  //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
#define FIFO_STATUS     0x17  //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s);
void inerDelay_us(unsigned char n);
void init_NRF24L01(void);
uint SPI_RW(uint uchar);
uchar SPI_Read(uchar reg);
void SetRX_Mode(void);
uint SPI_RW_Reg(uchar reg, uchar value);
uint SPI_Read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;
uint SPI_Write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;
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(unsigned char* rx_buf);
void nRF24L01_TxPacket(unsigned char * tx_buf)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长延时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s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for(i=0; i<s; i++);
        for(i=0; i<s; i++)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int         bdata sta;   //状态标志
sbit        RX_DR        =sta^6;
sbit        TX_DS        =sta^5;
sbit        MAX_RT        =sta^4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延时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erDelay_us(unsigned char n)
{
        for(;n>0;n--)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NRF24L01初始化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NRF24L01(void)
{
    inerDelay_us(100);
        CE=0;    // chip enable
        CSN=1;   // Spi  disable
        SCK=0;   //
        SPI_Write_Buf(WRITE_REG + TX_ADDR, TX_ADDRESS, TX_ADR_WIDTH);    // 写本地地址
        SPI_Write_Buf(WRITE_REG + RX_ADDR_P0, RX_ADDRESS, RX_ADR_WIDTH); // 写接收端地址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AA, 0x01);      //  频道0自动        ACK应答允许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RXADDR, 0x01);  //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,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F_CH, 0);        //   设置信道工作为2.4GHZ,收发必须一致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X_PW_P0, RX_PLOAD_WIDTH); //设置接收数据长度,本次设置为32字节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F_SETUP, 0x07)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,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函数:uint SPI_RW(uint uchar)
/*功能:NRF24L01的SPI写时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SPI_RW(uint uchar)
{
        uint bit_ctr;
           for(bit_ctr=0;bit_ctr<8;bit_ctr++) // output 8-bit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SI = (uchar & 0x80);         // output 'uchar', MSB to MOSI
                uchar = (uchar << 1);           // shift next bit into MSB..
                SCK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SCK high..
                uchar |= MIS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
                SC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..then set SCK low again
           }
    return(u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turn read uchar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函数:uchar SPI_Read(uchar reg)
/*功能:NRF24L01的SPI时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SPI_Read(uchar reg)
{
        uchar reg_val;

        CSN = 0;                // CSN low,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...
        SPI_RW(reg);            //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..
        reg_val = SPI_RW(0);    // ..then read registervalue
        CSN = 1;                // CSN high,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

        return(reg_val);        // return register value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功能: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SPI_RW_Reg(uchar reg, uchar value)
{
        uint status;

        CS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 low, init SPI transaction
        status = SPI_RW(reg);      // select register
        SPI_RW(value);             // ..and write value to it..
        CS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 high again

        return(status);            //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函数:uint SPI_Read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
/*功能: 用于读数据,reg:为寄存器地址,pBuf:为待读出数据地址,uchars:读出数据的个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SPI_Read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
{
        uint status,uchar_ctr;

        CS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CSN low, init SPI tranaction
        status = SPI_RW(re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

        for(uchar_ctr=0;uchar_ctr<uchars;uchar_ctr++)
                pBuf[uchar_ctr] = SPI_RW(0);    //

        CSN = 1;

        return(status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函数:uint SPI_Write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
/*功能: 用于写数据:为寄存器地址,pBuf:为待写入数据地址,uchars:写入数据的个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SPI_Write_Buf(uchar reg, uchar *pBuf, uchar uchars)
{
        uint status,uchar_ctr;

        CSN = 0;            //SPI使能
        status = SPI_RW(reg);
        for(uchar_ctr=0; uchar_ctr<uchars; uchar_ctr++) //
                SPI_RW(*pBuf++);
        CSN = 1;           //关闭SPI
        return(status);    /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函数:void SetRX_Mode(void)
/*功能:数据接收配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RX_Mode(void)
{
        CE=0;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CONFIG, 0x0f);                   //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,16位CRC        ,主接收
        CE = 1;
        inerDelay_us(13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函数: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(unsigned char* rx_buf)
/*功能: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(unsigned char* rx_buf)
{
    unsigned char revale=0;
        sta=SPI_Read(STATUS);        //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
        if(RX_D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C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I使能
                SPI_Read_Buf(RD_RX_PLOAD,rx_buf,TX_PLOAD_WIDTH);//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
                revale 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数据完成标志
        }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+STATUS,sta);   //接收到数据后RX_DR,TX_DS,MAX_PT都置高为1,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
        return revale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函数:void nRF24L01_TxPacket(unsigned char * tx_buf)
/*功能:发送 tx_buf中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nRF24L01_TxPacket(unsigned char * tx_buf)
{
        C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ndBy I模式
        SPI_Write_Buf(WRITE_REG + RX_ADDR_P0, TX_ADDRESS, TX_ADR_WIDTH); // 装载接收端地址
        SPI_Write_Buf(WR_TX_PLOAD, tx_buf, TX_PLOAD_WIDTH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装载数据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CONFIG, 0x0e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,16位CRC,主发送
        CE=1;                 //置高CE,激发数据发送
        inerDelay_us(10)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: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f 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xBuf[20]={0};         //
        unsigned char RxBuf[20]={0};
    init_NRF24L01() ;
        led0=0;led1=0;led2=0;led3=0;
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TxBuf[1] = 1 ;
        TxBuf[2] = 1 ;
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Buf);        // Transmit Tx buffer data
        Delay(6000);
        P0=0xBF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KEY1 ==0 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seg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TxBuf[1] = 1 ;
                    tf = 1 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KEY2 ==0 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seg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Buf[2] =1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 = 1 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 (tf==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Buf);        // Transmit Tx buffer 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Buf[1]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Buf[2]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SetRX_Mode();
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RxPacket(Rx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RxBuf[1]|RxBuf[2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       RxBuf[1]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seg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       RxBuf[2]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seg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RxBuf[1]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RxBuf[2] = 0x00;
        }

}

网友:
遇到同样问题了,也郁闷了好久。
后来想想感觉这么理解是不是更好一点:

发送方发送了一段代码,代码中携带地址(看做代码的身份证),

接收方接收代码,但接受方设置成了只接收特定身份代码的数据,也就是主机TX_ADDR和从机RX_ADDR要求设置成相同的原因吧。

从机接受完数据之后,将应答信号还发送给刚才设置的那个地址,

主机还是只识别与发送数据时携带的地址相同的数据。

其实,这么理解之后,发现主机和从机根本就没有地址,只是数据携带的地址(数据的身份证)将主机和从机联系起来的。

不知是否正确?

网友(2011-08-03):
我也是第一次弄无线,感觉就是8楼说的这么回事,求高手给个确切的答案!

网友:
希望大家来讨论,学习中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也是第一次弄无线,感觉就是8楼说的这么回事,求高手给个确切的答案!

不是高手
8楼说的应该没错
我记得24L01手册上的意思是接收方的发送地址是不用设置的(从哪儿发的会哪儿去),但发送方的接收地址要设置……然后我一直是这么干的,没发现问题

网友:
手里刚好有它的全部说明书    按照说明书的说法,其实主要工作在发射端也就是(tx device)在发射端要配置接收端的地址,应答的通道是  p0  所以 p0也需要配置成接受端的地址  这样才能反应应答信号   简单的来说 就是  如果用应答模式  p0必须和发射以及接受的地址相同。
Ps说明书上说的很清楚的,我看的英文版的不知道你看的那个版本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!!!

网友(2012-02-08):
回复 楼主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看二楼那个图,看了老半天有种被忽悠的感觉,大家都知道一个接收端(一个片子)可以接受六个通道的发射信号,我本来老是认为所谓的6个通道信号是是一个片子的6个通道(发送端),反正怎么理解就感觉逻辑上讲不通,不知道大家有这样的理解没?
   现在我认为那个图的正确理解是,就是六个片子(做发送时一个片子只用一个通道),他们有各自的发送地址:TX_ADDR,且每个片子只有一个发送地址(一个片子发送地址寄存器也只有一个),然后将这个地址跟数据同时发出,接收端RX 事先存放有六个地址(存放于RX_ADDR_P0、P1--P6),即TX1、TX2——TX6的发送地址TX_ADDR,有自动应答的话,再将应答发送回接受信号地址所在的片子。
   我想,理解错误主要是一直在从TCPIP协议的模式考虑,就是数据一定要有目的地址,但实际是这是无线,数据发送是全方位的,只要频率与你相同,你就得接收,接收到了后,再检测是不是你的数据,所以所谓的目的地址已经没什么意义,所以数据中其实是发送端地址,而不是目的地址,只能是接收到了以后看符不符合要求,即事先存放的六个地址,所以我想地址设置在一对多的环境下用,一对一的通信,只要设置成一样就行,这是我现在的理解,还没通过验证,改天上真机上跑跑看,再跟大家讨论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自己的帖子改一下,一个片子应该还是有六个接收地址,一个发送地址,但实际程序设计中要实现一对多(接收多于六个发送端的信号),可以将发送端的发送地址都写成一个,发送端在数据中包含自己的地址,然后在软件中处理,进行发送端的识别,这样的话不考虑信号碰撞,一个接收端接收可以与任意多个发送端通信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只要收发在同一个频段,同一地址以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