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10.5 仿真报错 PARAMETER 用法错误?

楼主(2010-12-16):
1,编译未通过,提示如下:

*** INCLUDING "Type 1.net" ****
* source CHAPTER 3_1
C_C1         N869606 VOUT1  {C2}
R_R1         VIN N869606  {Rupper}
R_R2         0 N869606  10k
X_U10         BIAS N869606 VOUT1 AMPSIMP PARAMS:  POLE=10Meg GAIN=1000 VHIGH=4V
+  VLOW=10mV
V_V1         VIN 0 DC 4.997 AC 1Vac
V_Vbias         BIAS 0 2.5V
.PARAM  C2={1/(2*pi*Fc*G*Rupper)} Gfc=-6 R2={1/(2*pi*Fc*G*Rupper)} G=
+ {10**(-Gfc/20)} K={tan((boost/2+45)*pi/180)} pfc=-75 Cpole=
+ {1/(2*pi*Fpole*Ropto)} Czero={1/(2*pi*Fzero*Rupper)} pi=3.14159 Ropto=2.2k

ERROR -- Name "PI"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+  Fpole={Fc*K} Fzero={Fc/K} Fc=3k CTR=2 boost={pm-pfc-90} pm=45 Rupper=10k C1=
+ {C2*(K**2-1)}
---------------$
ERROR -- Duplicate or reserved param name

**** RESUMING 66.cir ****
.END

2,capture 下的电路图和PARAMETER的参数定义

3,解决该问题还需要提供哪些信息我会在线快速回帖提供,先谢谢了!

网友:
xyyy前辈搞得太复杂了,都没看懂,能讲下这个仿真图主要仿真些什么吗?

楼主:
用这个积分电路来学习下PARAMETERS 这个功能的,这个功能十分有用,很省事。不再需要手工计算或用excel编辑公式才能自动计算。
通过下图中的赋值方法,可自动计算出所需电阻或电容等值的大小,零极点的大小。。。。

只是编译出错,提示是Pi重复定义了,我在所有PI的地方用3.14159代替后,仍旧出错。
哪位能帮忙解决一下?

楼主:
pi属于系统已定义常量,不能赋值。,所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