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大量传输双字节数据如何防止数据错位?

楼主(2010-12-16):
stm32串口波特率115200,需要向上位机连续发送16位AD数据,由于波特率限制,不方便采用数据打包方式,想直接发送裸数据,但是这样的话,偶尔会发生16位数据的两个字节被分开,造成数据错位,例如本来应该发送 01 12 AB CD,其中01 12 是一个数据,AB CD是一个数据,结果接受部分仅收到12 AB CD,就解析成12 AB。
有没有办法可以在不怎么增加带宽开销的情况下防止数据错误呢?

网友:
加1个字节的校验。

楼主:
是这样的形式么 ?DATA1A DATA1B DATA1CHECKSUM  DATA2A DATA2B DATA2CHECKSUM ...
这样的话,数据增加了50%

网友:
用9bit 数据位。

网友:
顶楼上

补楼上思路

数据 1    1 XXXX XXXX     0 XXXX XXXX

数据 2    1 XXXX XXXX     0 XXXX XXXX

数据 3    1 XXXX XXXX     0 XXXX XXXX

.
.
.
.

楼主:
9bit ,stm32这边问题倒是不大,上位机软件那边可能就有些麻烦了。无论如何,这是目前看起来最好的方法。

网友:
还是打包方便些,加校验并不比打包数据少,帧头 数据 帧尾,并做转义处理,数据与帧头帧尾相同的做转议。不过也可以帧头 数据定长的方法来收发。

网友:
还是打包方便,加头,加尾,加校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