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义隆单片机仿真时如何设置内部RC的频率

楼主(2010-12-16):
一打开WicePlus时,就要进行一写仿真的设置,在设置时钟时有选择外部震荡还是内部RC,可是内部RC有几个频率。如78P153S有8M,4M,1M,455K这几个频率,如果我想设为用内部RC且频率为1MHz,该怎么设置。

网友(2011-02-23):
同问,有没有人知道,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,虽然可以选择为内部RC震荡,但内部的频率怎么选择?

网友:
呵呵,已经找到答案了,官网有回答,用IRC的话,频率是4M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当你把程序写好,编译好.load到你的烧录器时,软件就会宣问你是用内部RC振动还是外部晶振,到时就有选项给你选择的啦!

网友(2012-05-31):
不能在Wiceplus中选择吗
   版主
      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