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nRF24L01做接收如何带12个nRF2402发射?

楼主(2010-12-16):
12个nRF2402发射,一个nRF24L01做接收,有办法做到吗?

网友:
跳址或跳频的方式应该可以实现

网友:
使用直接扩频方式的码分多址应该可以的。如果忽略强保密性,可以让所有设备公用同一个物理信道(这里就是同一个地址码),然后在接收和发射数据前先用m序列进行扩频和解扩,这样可以形成非常多的逻辑信道,它们在各自的逻辑信道里传输数据。合理选用m序列的长度,理论上可以带非常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