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备买块硬盘做仓库,大家推荐下

楼主(2010-12-16):
原来是用DVD刻录来保存资料,现在感觉太累了。。而且3年前的数据已经开始出现读盘不畅的现象(莱德8xDVD)。看了看,蓝光性价比不高,不经常读取的话,还是硬盘要好一些。所以准备添置一块1TB的硬盘,对速度没有要求,作为仓库。希望大家推荐几款稳定性好一些的,企业级什么的就别考虑了,普通的就好。
另外,SCSI接口的服务器硬盘,拿来做系统盘如何?比如这个: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627032084

网友:
看了下你提供的网址,注意一个严重的问题:ISA插槽现在的主办还有几个有啊?就算PCI插槽都少得可怜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看了下你提供的网址,注意一个严重的问题:isa插槽现在的主办还有几个有啊?就算pci插槽都少得可怜了,

人家那个是64位的PCI-X卡,服务器用的,向下兼容32位PCI,所以带PCI的台式机也可以用。

SCSI硬盘做系统盘绝对爽,不要单看传输速度,关键是15K SCSI寻道时间只有7200 SATA的1/4左右,随机读写速度比SATA的快多了。
不过LZ千万不要相信卖家“全新”这两个字,这些硬盘绝对不可能是全新,像MBA3073NC这种较近期的15K SCSI根本不可能这么贱卖的,这个价钱只能买到重新贴标的返修货。

网友:
希捷硬盘 .11版的不行,很多JS直接贴.12的标继续卖。

但存数据的话 5400转的WD绿盘价格不错的,也不太容易出问题(这个绝对不能装系统,低于500K小的文件读写很慢,大文件速度还是不错的)

网友:
长期储存好像可以用专用的数据磁带,只不过磁带机较贵
一盘磁带好像40-80G

网友:
scsi就算啦,浪费电和电脑内部空间,直接挂个WD的绿盘就可以了

网友:
现在应该是西数的EVDS比较划算一些吧

目前在手上的大概有个14个硬盘,希捷的还有日立的坏过,西数的目前没有一块出过问题
PS:本人是7*24小时挂机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,看价格就知道不会是未上机的新东西。因为从来没用过SCSI硬盘,掏钱买个试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下午去了趟电脑城,WD 1TB的绿盘要价200块,很有吸引力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磁带机,太专业了点,而且不是个人能承受的哈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回复 网友C:
下午去了趟电脑城,wd 1tb的绿盘要价200块,很有吸引力

不太可能、吧!淘宝上最低都要330左右。实体店绝对不可能比淘宝便宜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EVDS和普通的绿盘有什么差距?我还没到7*24小时,买硬盘做仓库的话,一般都不会挂在机器上,当大容量&高速可擦写光盘用:-D。前几天从机箱里把SATA线引出来一条,用的时候插上就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这个,老板自己说的。。1.5T的399,2T的600。估计她报错价了,后悔当时没买块,嘻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回复 网友F:
evds和普通的绿盘有什么差距?我还没到7*24小时,买硬盘做仓库的话,一般都不会挂在机器上,当大容量&高速可擦写光盘用:-d。前几天从机箱里把sata线引出来一条,用的时候插上就行了

EADS性能上可能要比EVDS好一些,EVDS可能适合7*24小时
如果不用XP的话用EARS也可以,建议搜索一下这三种型号的区别~
EVDS、EADS的2T的我都各有一块,感觉上差距不是很大,只不过当仓库嘛,还是稳当点好,不然一次损失的数据可就多了= =~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恩,我去看看。稳定是第一的,硬盘挂掉比光盘挂掉要惨1T/4.3G倍呢。

网友:
数据那么重要,千万不要用绿盘啊,西数蓝盘1T的才380左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
蓝盘和绿盘在稳定性上差距很大么?

网友:
绿盘感觉上是不成熟的产品。故障率比较高。

网友:
我就买了二块1TB的蓝盘,一块挂在电脑上,一块备份后放到其它地方去。

网友:
我用的西数1T的黑盘,具体型号忘记了。。。按照老大说的,exfat格式,用作备份,感觉不错。。。

在本地买了最好的硬盘盒,花了200不到,又去配了个变压器的电源,原装的开关电源分量拿着有点轻,不敢长期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