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又加速度传感器测速度?

楼主(2010-12-16):
怎么计算速度?

网友:
标定零点--积分得速度值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啊 各种飘~~楼主要有心理准备

网友(2011-02-07):
楼主,还是用码盘吧。用这个,误差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加速度和速度有必然关系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有关系,速度是加速度的积分,当然要人工确定一个常数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有关系,速度是加速度的积分,当然要人工确定一个常数

我的意思是只知道加速度不可能知道速度。要得到速度还要其它的传感器或者参数。

网友:
再研究一下经典力学?
速度矢量的变化量是加速度矢量对时间的积分。
如7楼所指出的。

这句话也指出了
- 需要其它方式给出速度零点。
- 加速度数据要足够的准确和细密。否则误差就积累起来了。

网友(2013-06-07):
用加速度积分速度很困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