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利用ASCII表显示ASCII??(不知程序错在哪?)

楼主(2010-12-16):
程序如下,但是运行显示的ASCII却不正确?请问是偏移地址算的不正确吗??!还是什么原因呢?!
static GetFontasc (char *asccodes1)
{
      unsigned long offset;
      char *p1;
      p1=asccodes1;
     offset=(*asccodes1)*16;
      ASC=fopen("D:\\ascii","rb");
      fseek(ASC, offset, SEEK_SET);
      fread(FontDataBufasc, 16, 1, ASC);
      fclose(ASC);

}

void Lcd_DispAsc(char *asccodes2)
{
            int i,j,m=0;
          unsigned int data;
          char *p2;
          p2=asccodes2;
          GetFontasc(p2);
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data=FontDataBufasc[j];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ta&(128>>i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printf("%c",'#');m++;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printf("%c",'-');m++;}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m>7)
  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  }
}

int main()
{
   Lcd_DispAsc("A");
   return 1;
}

网友:
字模点阵是多少?怎么排列的?

楼主:
16*8点阵,是把下列数组写到了asc的二进制文件中,在文件中寻找的,感觉总是找不对偏移地址,不是说每个ASC占16个字节,又没有机内码,那应该是直接乘16就可以了吧???!
const unsigned char asc[1536]={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00,0x00,0x18,0x18,0x00,0x00,
0x36,0x24,0x4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24,0x24,0x24,0xFE,0x48,0x48,0x48,0xFE,0x48,0x48,0x48,0x00,0x00,
...
}

楼主:
解决了,offset==(*asccodes1-0x20)*16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