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译速度很慢,怎么回事啊

楼主(2010-12-16):
换了个WIN7系统,然后装了个keil2,但是编译程序的时候,超级慢,几行程序都得花上个1分钟,以为版本太低,配不上WIN7,于是乎又换了个keil3,
但是结果是一样的,还是很慢,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请指教!!!

楼主:
看的人挺多的 ,就是没人给个意见,哎!!!

网友:
看了,不知道原因,我的很快,所以帮不上你...

网友:
project-->options for target1-->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browse information 前面的钩去掉试一下

网友:
楼上正解,不过这样的坏处是,你不能在程序里面使用右键,调准到定义这个功能来直接定位到函数或者变量位置。

网友:
我的也很慢,回头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project-->options for target1-->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browse information 前面的钩去掉试一下

回复 网友B:
楼上正解,不过这样的坏处是,你不能在程序里面使用右键,调准到定义这个功能来直接定位到函数或者变量位置。

这个选项我勾上了,win7下还是正常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project-->options for target1-->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browse information 前面的钩去掉试一下

我勾这个,速度都一样啊!

网友:
偶用UV4,Win7下没有不正常,以前用uv3时经常丢失授权;

网友:
楼主硬盘老了吧!编译的时候那小文件多得很。硬盘性能不行的时候那才烦呢。
还有,是不是杀毒软件啥的整得~

网友:
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,不过我的问题是安全软件引起来。我电脑上面装有360安全卫士,KEIL编译特别慢。于是有一天我查看任务管理器,发现只要一编译,360安全卫士的CPU占有率时不时变得很大。我把360安全卫士退出来了,结果KEIL编译一下子快了很多。

我的是XP系统。

网友:
装个虚拟机XP,干净系统时编得飞快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有可能呢,360老是谎报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不行,试过了,还是有问题,杯具啊!!!

网友(2011-04-08):
我的也是这样,记得以前还是很快的,就这两天变得很慢.磁盘也整理过了.还是这样,重新安装Keil也是一样的慢..看来只有重装系统才能解决了..

网友(2011-07-26):
回复 网友C:

我的也是用360安全卫士,退出后变快了不少

网友:
win7会存在一些软件不兼容的问题,不过你可以换装一下Keil4,看看可以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嗯嗯,确实win7有很多软件不兼容,我就是后换的XP,楼主可以考虑一下

网友:
我用的是UV4,速度也很慢,完全退出360安全卫士,问题搞定。

网友(2011-10-06):
我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,不过我的好像是电脑开太久了,好像好多天都没关过机了,重启之后就好了,哈哈

网友(2012-02-24):
#include
的问题,尽量有指定路径,不然要搜索就慢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看了,不知道原因,我的还行,所以帮不上你...

网友(2014-08-14):
虽然时隔两年,但我今天偶然发现了我的win7电脑kiel4编译速度慢的原因,就是用户账户控制设置, 将用户账户控制设置改为“从不通知” keil4编译会变得很快, 愿做参考,嘿嘿。

网友:
win7下使用keil3,速度很快啊,不是系统问题,楼主编译时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下是哪个程序在占用CPU